[其它应用]
88/89更抗干扰?

楼主(2022-11-11):
88/89系列是不是比79系列更抗干扰

网友A:
何以见得?

网友B:
88/89系列的介绍中特别强调抗干扰性能啊

网友C:
哦,79系列貌视没特别说明抗ESD以及EFT等

网友D:
抗干扰性和好多因素有关啊

网友E:
是啊,和程序,PCB版设计,各元器件都有关系

网友F:
但从MCU来看不知一样不一样

网友G:
哦,你是说芯片内部是否做过特殊处理,这还真不好说

网友H:
88/89啊,记得是IO口有加单独的锁存器的。还有OVL。晶振停振检测(这个似乎没啥用来着。。。)。好像就这么多了。其他设计方面好像没听他们提起过有独特抗干扰设计。

网友I:
这几个系列抗干扰都不错的,只要你电路设计合理,除非你有什么特殊的要求

网友J:
抗干扰性能已经是这个行业的基础要求,中颖推出的79、88、89系列产品抗干扰性能都是很不错的。

网友K:
其实也不能做一个详细的数据比较

网友L:
两者的资源、应用等都不太一样

网友M:
属于中颖MCU同一个系列的两个分支,两者的抗干扰性等都差不多

网友N:
79系列产品更偏向于特定的应用,88、89系列则相对更通用

网友O:
应该会吧,不然哪来的卖点

网友P:
数据手册上有抗干扰这个数据指标吗

网友Q:
没有明确说法是否更加能抗干扰,我觉得即便是同一个系列的 也有个体性的差异

网友R:
单片机的抗干扰性能可以参考哪些参数呢

网友S:
其实也可以考虑我们自己在画电路板的时候增加抗干扰部分

网友T:
正常情况用应该都没有问题 不过如果环境很恶劣的话  光依靠单片机自己的性能那就肯定不够看了

网友U:
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差别 因为他们的定位应该都是一样的

网友V(2022-12-11):
你要看看是哪方面的抗干扰

网友W:
这个跟硬件设计的有关系的。

网友X:
这个没有相关的 材料可以证明的。

网友Y:
抗干扰的话,跟硬件有关系的。

网友Z:
单片机抗干扰的可能性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