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编译环境会出现无法解析标识符

楼主(2022-11-11):
编译环境会出现无法解析标识符

网友A:
是不是编译器的问题啊

网友B:
头文件没包含?

网友C:
楼主解决了吗,我这现在也有这个问题,编译不会出错,但就是无法进行跳转

网友D:
把错误提示贴上来看看

网友E:
好歹贴点代码和报错信息上来啊....

网友F:
光光是文字描述, 我们猜不到你遇到的问题在哪里啊.

网友B:
工程没有包含对应文件。

网友G:
写错了,还是编码问题。比如你用了全角字符

网友H:
什么报错信息

网友I:
我在5.20下出现同样问题,程序在以前5.01下是没问题的

网友J:
什么问题?截个图吧。

网友E:
全半角问题?还是发下报错信息吧

网友K:
error LNK2019: 无法解析的外部符号 ___report_rangecheckfailure,该符号在函数 _OBJ_create_objects 中被引用
是诸如此类的信息吗

网友L:
打开项目属性,C/C++——代码生成——安全检查——禁用安全检查(GS)

网友M:
可以明确知道无法解析的外部符号是某个自己编译的动态链接库的时候,多半是动态链接库引入不正确

网友N:
可能是lib没有引入正确,检查路径对不对,名称对不对

网友O:
可能是没有把dll文件放到项目目录下面,网上有说放到输出目录的,有说和输出目录平级的,我感觉都可以,连接器会一个一个去找的。如果不放心,就两个地方都放

网友P:
可能是编译库用的位数和编译项目用的位数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