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写不了MPC89E52AE

楼主(2022-11-11):
U2烧录器怎么烧写不了MPC89E52AE?

网友A:
先连接,后上电,然后烧录.出厂的IC 没有用U1烧录过,一定是可以烧录的.

网友B:
烧录连接3个脚,VDD P31 GND ,还要接晶振.

网友C:
嗯,SH69P20C如果采用内部RC的话,一般是用于没有精确定时的场合。

楼主:
请问一下晶振接在什么位置呢?接个多大的晶振?

网友D:
没有用U1烧录过,只用U2烧录过,能重新烧录或重复烧录吗?

网友E:
晶振 XTAL1  和 XTAL2,大小根据你的实际需要用,一般都能烧录.建议:先用一个12M左右 的晶振试试能否烧录

网友F:
可以重复烧录

网友G:
你是在U2烧录还是在线ISP烧录?

网友H:
若在线ISP烧录,你的板子上有没有晶振?

网友I:
笙泉自己的网站上是有ISP的烧录器的,就是在线下载,通过串口。

网友J:
外部晶振损坏  并不影响烧录程序吧

网友K:
IISP(U2)_Programmer.exe支持89、82、87、84、86、20系列单片机,可读取信息更新目标芯片

网友L:
这个烧录器是否进行供电了啊  然后能选到这个芯片吗

网友M:
哪些烧录方式对晶振的工作状态有要求呢

网友N:
有没有报错信息 可以正常识别烧录器吗

网友O:
检查连线是否正确,有无松动,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P(2022-12-26):
内部rc不精确的

网友Q:
不影响程序烧录吧

网友R:
检查连线是否正确,有无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