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USART3进入不到接收中断

楼主(2022-11-11):
高手,求教一下。芯片stm32f103使用串口3进行收发数据,发送数据没有问题,但是始终接收不到数据,单步调试发现是没有进入串口的中断函数。

网友A:
直接贴配置代码就行了,贴上来看看

网友B:
都能发送,说明串口配置没问题;

网友C:
中断部分配置不正常吧;

楼主:
void USART3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config USART3 clock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3, ENABLE);

        /* USART3 GPIO config */
        /* Configure USART3 Tx (PB.10)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USART3 Rx (PB.11) as input floating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USART3 mode config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96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SART3,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Cmd(USART3, ENABLE);

   USART_ClearFlag(USART3, USART_FLAG_TC);

   USART_ITConfig(USART3, USART_IT_RXNE, ENABLE);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3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楼主:
都配了啊,很纳闷

网友D:
  USART_Cmd(USART3, ENABLE); 把这句话放在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这句话后面就行了

网友E:
/* Enable GPIO clock */
  RCC_APB2PeriphClockCmd(USARTx_TX_GPIO_CLK | USARTx_RX_GPIO_CLK, ENABLE);
  /* Enable USART clock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ART4, ENABLE);
                                                                                                    //开启USART1的Clk,

  /* Configure USART Tx and Rx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USARTx_TX_PIN;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USARTx_TX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USARTx_RX_PIN;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USARTx_RX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

        Uart2BaudInitial(38400);                                                                                                    //ZIGBEE模块默认波特率

        /* NVIC configuration */
  /* Enable the USARTx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x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USART_ITConfig(UART4, USART_IT_RXNE, ENABLE);
        USART_Cmd(UART4,ENABLE);

这是我的串口4程序,F1的,芯片型号不一样,你用UART3一样的;

网友F:
还有看下,接收引脚,有没有虚焊等

楼主:
还是不行,单步调试时,PC端输入数据以后,就不知道跑到哪儿了。提示这个Fri Sep 22, 2017 08:56:45: Stopped by a vector catch ...

楼主:
引脚检查了,没有问题

网友G:
没有启动文件???????

楼主:
UART_PutStr("SHURU\r\n");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3, USART_IT_RXNE) != RESET)
  {
    /* Read one byte from the receive data register */
    RXBuffer[RXCounter++] = (USART_ReceiveData(USART3) & 0x7F);

    /* Clear the USART1 Receive interrupt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3, USART_IT_RXNE);

    if(RXCounter == 100)
    {
      /* Disable the USART Receive interrupt */
      USART_ITConfig(USART3, USART_IT_RXNE, DISABLE);
    }
}

楼主:
添加了cortexm3_macro.s    还是不行

网友H:
貌似有点道理

楼主:
Fri Sep 22, 2017 09:43:08: Stopped by a vector catch ...
PC端一发数据,软件就提示这个,不知道跑到哪个位置了

网友I:
应该中断接收没什么问题了,IAR的中断向量表好像不是你说的哪个文件,没用过IAR,刚才百度了下,你在网上下个STM32IAR的工程,把中断向量表文件拿过来用用

网友J:
楼主tx和rx连接对了吗?

网友K:
串口要共地。

楼主:
重新新建了个工程,也有启动文件和中断向量表,可是还进入不了串口3的接收中断
void USART3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config USART3 clock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3, ENABLE);

        /* USART3 GPIO config */
        /* Configure USART3 Tx (PB.10)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USART3 Rx (PB.11) as input floating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USART3 mode config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96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SART3, &USART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3_IRQChannel;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USART_ITConfig(USART3, USART_IT_RXNE, ENABLE);
        USART_Cmd(USART3, ENABLE);
}

楼主:
直接接的db9,共地了

楼主:
检查了,没有问题

楼主:
引脚有没有初始化配置?中断配置对了吗?一般就是串口配置的问题,多看32的技术手册。

网友L:
你也可以参考下正点原子的例程,他们的程序写的很详细也有配套的电子书。

楼主:
这是最新建的工程,还是不行。大神们,能否帮小弟看看

网友H:
中断向量指过去了吗

网友M:
中断使能了吗

网友F:
中断向量的问题

网友D:
一个是总中断要开启,一个是串口接收中单也要开启

网友N:
io口是如何配置的啊

网友O:
没开中断吗?

网友P:
示波器上有波形吗

网友Q:
用示波器测一下STM32的RX线(PC发送数据时)是否有数据波形

网友G:
用示波器看波形看看RX有没有收到数据,确定硬件问题还是软件问题,在来排查用示波器不太确定的话,烧个串口3的例子工程进去看看,如果还是进不了中断,那就是硬件问题,如果可以,还是你自己的配置问题。

楼主:
直接调用串口的接收函数,能够一位一位的接收,说明串口上收到数据了,但就是进不去中断,中断配置我看手册和很多例程都只有这些了,不知问题出在哪儿。

网友G:
不用中断,查询接收完成标志位也可以判断

能查询到相关的标志位吗?
更多操作

楼主:
今天用keil重新建工程,就能正常使用了。

网友R:
串口要共地

网友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x_IRQn;
这个是NVIC的配置,那么中断的名字不应该是USARTx_IRQn吗?
楼主的中断是啥名字?

网友S:
重新编译就搞定了?

网友E:
检查下中断相关的配置代码;

网友T:
还有就是注意启动文件是正确的,即跟你的芯片型号匹配;

网友U:
检查下引脚有没有问题

网友V:
中断部分配置不正常吧

网友W:
tx和rx连接对了吗?

网友X:
看下接收引脚有没有虚焊

网友R:
Stopped by a vector catch ...被阻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