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程序空间问题

楼主(2022-11-11):
使用16F1939单片机,程序比较大,编译后占用的FLASH空间达到了96%,但没出现什么问题,把程序下载到板子上后可以正常运行。已经好几个月了。
今天在程序里加了几行程序,但立刻编译错误

网友A:
错误原因?

楼主:
Error   [1347] ; 0. can't find 0x166 words (0x166 withtotal) for psect "text2110" in segment "CODE" (largest unused contiguous range 0x164)

楼主:
我加的程序很简单,如下:        if(xx<10)
                xx=0;
        else
                xx-=10;

网友B:
很明显,超过范围了。你优化试试、

网友C:
是的,需要优化代码了

网友D:
另外,有个插件也可解决编译后空间紧张的问题

网友E:
借问用多大晶振你,匹配电容多大

网友F:
你好, 是什么插件。可以告知吗??

网友G:
代码应该没有什么问题,贴上你的中断函数

网友H:
编译器版本和模式都有影响

网友I:
看错误描述像是程序超出flash地址了。

网友J:
XX的类型是什么,byte或者2byte的,生成的代码差别好大的。

网友K:
编译器优化。

网友L:
或者查看下程序,删除无用的代码。

网友M:
握手楼主这样动不动用到90%以上,我也是这样。

网友M:
不过我发现同样的算法,用不同的c写,出来的代码长度会有很大不同,[我老干这事了]

网友I:
碎片化的空余程序空间不能满足连续地址空间的大小要求就是这结果了....

网友N:
得优化代码了,把一些跳过编译器优化的语句改一下看看。

网友O:
这个单片机多大的flash啊

网友L:
数据越界了吧

网友P:
这点代码真不至于的

网友Q:
去掉这行代码占用多少空间啊

网友R:
代码超空间了

网友J:
xx的定义类型 改一下吧,改成小点儿的类型,这样优化可能会OK

网友S:
空间不多了,需要省着点用。

网友L:
看来空间还是不够了,得优化你的代码了。

网友T:
占用的FLASH空间达到了96%,这么高 还能运行程序吗

网友U:
如果楼主的代码不庞大的话  那就是代码结构有问题或者是全局变量过多

网友V:
数组过大  全局变量或者静态变量定义过多 都会导致资源浪费

网友W:
想办法进行优化 如果不是代码风格问题考虑更换单片机

网友X:
使用编译器对其进行深度优化 精简代码

网友Y:
本来就已经几乎全部占满了   然后还加几行代码  除非这几行代码什么数据都不用  否则肯定玩不转啊

网友Z(2022-12-24):
应该是要优化程序,删除一些没有用的,可能会好

网友AA:
空余程序空间不足,需要优化了

网友AB:
超范围需要优化代码的删除不必要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