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151每次上电USART多发送一个0xff字节

楼主(2022-11-11):
STM8L151每次上电USART多发送一个0xff字节

楼主:
用IAR写了段串口发送/接收的代码(寄存器版),仅仅通过串口向电脑的串口助手发送“ABCD”四个字母,发现单片机每次上电都会先发送一个0xff的字节

网友A:
是不是你发送的变量没处理好。

网友B:
网上找资料,查手册

楼主:
单步运行,搞了几个小时,最终发现,如果去掉串口的IO口初始化(就是只初始化串口参数,不管IO),每次上电后就不会出现多发送一个字节的情况了

网友C:
代码发来看看啊。不然怎么知道啥情况。

网友D:
用示波器看看上电时序

网友E:
估计只是TXD初始化时拉低了一下,被电脑端识别为一个起始位

网友F:
不是STM8L的串口多发的,而是刚上电的时候,目标串口检测到一个低电平,当成了起始位,然后采样数据,后面数据位都是高电平

网友F:
所以采样到的数据是0XFF,一个健壮的串口处理程序必须是随时准备有乱数据发过来等待处理的

网友G:
你看看那个初始化是具体干了什么事,

网友G:
好像是 初始化的时候 清空一下中断就可以了!

网友H:
一步一步的排除问题

网友I:
请问是多用了哪个函数了啊

网友J:
用寄存器还是库函数啊

网友E:
感谢 不过我对这个函数 也很感兴趣

网友K:
是不是你发送的变量没处理好

网友L:
初始化的问题吧

网友M:
因为TXD初始化时拉低了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