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控制LED亮灭

楼主(2022-11-11):
写了个程序,原本想法是用定时的方式去控制LED亮灭,但现在发现,无法实现,哪位大虾帮忙看下哪边有问题

楼主:
void timer2() interrupt xx,这个xx是怎么定义的。。
#include<SH79F166A.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num;
sbit LED0=P0^2;
void main()
{
T2MOD=0;
TL2=(65536-45872)%256;
TH2=(65536-45872)/256;
TF2=0;
EA=1;//开总中断
ET2=1;//开定时器2中断
TR2=1;//启动定时器2
while(1);
}
void timer2() interrupt 5
{
  TL2 = (65536-45872)%256;  //定时1ms重新附初值低位
  TH2 = (65536-45872)/256; //定时1ms重新附初值高位
  num++;
if(num==20)
{
  num=0;
  LED0=~LED0;
}
}

网友A:
没看出啥来

楼主:
问下79F166A这颗芯片的中断级别是怎么定义的,有外部中断0,1,2,3.内部定时期从2开始

网友B:
没用过中颖单片机,也许是定时器2中断入口地址不对(interrupt xx),看下datasheet。

网友C:
T2MOD=0   代表什么,16位计数器还是其它?

网友D:
中断标志?

网友E:
我用过1611,端口是需要定义的,166a不太清楚是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D:
定时中断翻转IO就可以了啊

网友F:
我觉得if不要放到中断里,这样不好

网友G:
我感觉程序没什么问题,就是你那个宏定义的替代有点怪怪的

网友E:
这个很简单吧

网友H:
定时器中断模式下,翻转IO来控制LED的亮灭,怎么会不能实现,检查一下你的程序吧。

网友I:
TF2=0;中断标志没有清掉

网友J:
引用 楼主:
问下79F166A这颗芯片的中断级别是怎么定义的,有外部中断0,1,2,3.内部定时期从2开始
...

建议楼主再检查一下中断向量的定义是否有问题

网友K:
对led小灯的亮灭有时间及比例的相关要求吗

网友L:
楼主应该缺少对时钟以及io口的初始化

网友M:
引用 楼主:
void timer2() interrupt xx,这个xx是怎么定义的。。
#include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楼主的中断处理函数远远谈不上间接  里边需要处理的比较多

网友N:
楼主你的代码里边连io口都么有初始化 怎么操作啊

网友O:
系统时钟没有初始化  相关引脚没有初始化   这都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