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6F15345辅助振荡器的使用

楼主(2022-11-11):
PIC16F15345这颗芯片有辅助振荡器,现在想做这样一件事:OSC1和OSC2接入一个32K的晶体,系统时钟用内部8M正常运行,同时使能辅助振荡器,直接用作其他外设的时钟

楼主:
配置系统时钟用内部8M通过4倍频,最终为32M。
接着使能辅助振荡器,置位SOSCEN,辅助振荡器始终无法起振

楼主:
econdary (Timer1) Oscillator Ready 位也一直是0。

楼主:
这个辅助振荡器到底要怎么样才能起振工作,手册中也没看到其他相关的描述。已经搞了两天了,就是不起振

网友A:
你确定你的时钟电路设计是正确的吗?

楼主:
是正确的,现在可以起振了,但是我有个疑惑:
配置SOSCEN为1,是立即使能辅助振荡器,配置为0是通过其他模块使能
我配置为1后,还不能启动,又配置了一个定时器模块,并将该定时器的时钟选择为辅助振荡器,它起振了,我不是很明白这个工作原理,为啥跟手册里写的不太一样

网友B:
这个时钟是用来当RTC吗

网友C:
看了一下手册,确实说enable就行了, 我的理解是需要有外设使用它才能真正起振,没外设使用它也没必要振荡吧。

网友D:
一般来说,都是先把时钟配好了,才拿来用,第一步就是先使能并测试是否起振正常工作,接着才会配置需要用它的外设。

网友A:
这样就很容易会误解,以为使能了就能起振,结果是一直不起振,用户会以为振荡器有问题,而不会想到是因为没有外设用它才没有起振的

网友D:
可能描述是有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