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diy计数器的编程方法和思路

楼主(2022-11-11):
一个引脚设定为输入端,来识别输入的计数信号并输出相应的数字。已经做好了一个红外发射器,每遮住一次,发出一个高电位信号。让单片机识别,然后数码管显示对应的次数数字。一个复位键,用于清零。
我的疑问是:数码管默认为0,如何让单片机根据输入的信号,控制数码管依次显示1,2,3,4,5,6,.....至9999?

楼主:
提供下汇编代码或者给提供下思路啊,应该怎么显示那么多数字?

网友A:
如何让数码管的数字依次进位的?

网友B:
进位就是一个变量的事情

网友C:
数码管就显示这个变量的数值就可以了

网友D:
或许C语言实现更容易

楼主:
其实不管c语言还是汇编语言,主要就是思路,我想知道的是,应该用怎样个逻辑来显示啊?

楼主:
比如,
第一次识别到一个信号,cpu调用数字1的值发送给第一个数码管端口,数码管显示1,
再识别一个信号,cpu再调用数字2的值发送给第一个数码管端口,显示2,
再识别一个信号,cpu再调用数字3的值发送给第一个数码管端口,显示3,
...
依此类推,一直到9,cpu再调用数字9的值发送给端口,显示9,
接下来,再识别一个信号,那就应该进位了,那就是用程序让cpu再调用数字1的值发送给第2个数码管端口,显示1,然后让cpu再调用数字0的值发送给第1个数码管端口显示0?

网友E:
这样下去的话,可麻烦了,调用的数字越来越多,程序越来越复杂,越来越乱。

网友F:
假如你有函数display(unsigned int num),直接把计数的值给它num形参就可以了。

网友G:
display函数内部,对num进行拆分
a = num/1000;
b = num%1000/100;
c = num%100/10;
d = num%10;
最后把4个变量分别送给对应的数码管,完活。

楼主:
用汇编语言的话,如何写啊?

网友H:
怎样实现进位?

楼主:
各位进10位,10位进百位,而且数字不断+1

网友I:
用汇编对新手确实比较难一些!

网友E:
应该不算太难,先所显示部分独立出来,用定时器来控制数码管的切换刷新!

楼主:
7+4个IO口都数码管控制!

网友I:
计数如果你输入的频率不是太高,完全可以在主循环里面通过查询按键的方式来工作!

网友J:
总之,是个入门的项目,最好用C来实现,比较省力!而且PIC的教程书本应该很多,可以参考一下数码管显示与按键输入!

网友K:
想好了是不是真的用汇编一条路走到黑

网友L:
计时精度是多少啊

网友H:
非常简单的入门项目

网友M:
还是用c编程的好

网友N:
本人不会看汇编语言啊

网友O:
思路还是很正确的

网友D:
可以用C写好后看编译后的汇编代码,来找一些灵感,上来就用汇编可能要求有些高。

网友P:
你的先会驱动4位数码管显示任何数值才行。

网友Q:
为什么不用C语言来实现呢?一定要用汇编吗?

网友R:
根据计数器的计数结果显示啊。

网友S:
你如果会显示0,你就该会显示1到9 啊。

网友T:
在这种情况下考虑发射器信号抖动的因素吗

网友U:
使用PRV(062)指令,需要对数据逻辑存储器进行设置

网友V:
是使用硬件进行进位计算还是软件计算啊

网友W:
加减的进位还是非常好计算的  自己写一个算法就行

网友X:
引用 楼主:
用汇编语言的话,如何写啊?

为什么要用汇编进行编写呢 我觉得11楼的算法就非常不错

网友Y:
这种涉及到算法的  最好使用高级编程语言

网友Z(2022-12-24):
C语言比较省事,数码管都是成熟的产品,相关成熟案例可以参考

网友AA:
楼主,你都使用单片机了,让单片机直接驱动数码管不就OK,至于输入通过脉冲计数进行统计不久OK,个人感觉是楼主整体方案不正确导致无法实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