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的执行过程

楼主(2022-11-11):
中断的执行过程谁有自己总结的啊,通俗易懂点

网友A:
就是当触发中断的时候,保护了断点,进入中断服务程序,中断服务程序完了后,回到断点,继续主程序!

网友B:
计算机内外的某种原因而必须终止原来的程序,转去执行相应的处理程序,结束之后再回来继续执行

网友C:
中断的步骤:(针对51单片机)
1. TMOD决定了T0/T1的工作方式,也决定了计数/定时器的模式、
2.IE 包括EA、ET、EX等,也就是说用定时器还是外部中断。EA必须打开、(EA=1)
3.TR的运行位。TRx=1
4.THx和TLx定时多少ms.
就这些了。

网友D:
中断技术的发明是计算机发展的里程碑,没有中断技术,就不会有操作系统。

楼主:
哈哈,ls总结的都挺栩栩如生的

网友E:
8位单片机就中断就直接设置触发就好

网友F:
断全过程指的是从中断源发出中断请求开始,CPU响应这个请求,现行程序被中断,转至中断服务程序,直到中断服务程序执行完毕,CPU再返回原来的程序继续执行的整个过程。

网友G:
执行过程大体上可以把中断全过程分为5个阶段:中断请求、中断判优、中断响应、中断处理和中断返回

网友H:
其中中断处理就是执行中断服务程序,这是中断系统的核心。不同计算机系统的中断处理过程各具特色

网友I:
中断处理过程基本上由3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准备部分,其基本功能是保护现场,对于非向量中断方式则需要确定中断源,最后开放中断,允许更高级的中断请求打断低级的中断服务程序;第二部分为处理部分,即真正执行具体的为某个中断源服务的中断服务程序;第三部分为结尾部分,首先要关中断,以防止在恢复现场过程中被新的中断请求打断,接着恢复现场,然后开放中断,以便返回原来的程序后可响应其他的中断请求。

网友J:
中断服务程序的最后一条指令一定是中断返回指令。

网友K:
中断的嵌套支持优先级别的高低原则吗

网友L(2022-12-26):
触发之后进入中断,执行完成再跳出

网友M:
请求。响应。处理

网友M(2023-02-08):
中断就直接设置触发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