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 DHT12 i2c读取 死循环

楼主(2022-11-11):
现在选用的STM32L52  去读取DHT12  通过I2C1  PB6 PB7 去读取,老是进入死循环,读取不了数据

楼主:
void I2C_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I2C_InitTypeDef I2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HBPeriphClockCmd( RCC_AHBPeriph_GPIOB, 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 RCC_APB1Periph_I2C1, ENABLE);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7, GPIO_AF_I2C1);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6, GPIO_AF_I2C1);
//        GPIOB->AFR[0] = 0x04;
//        GPIOB->AFR[0] = 0x0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OD;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40MHz;
        GPIO_Init( 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I2C_DeInit(I2C1);
        I2C_InitStructure.I2C_Mode = I2C_Mode_I2C;//I2C_Mode_SMBusHost;//I2C_Mode_I2C;                                                //I2C¶¨Òå
        I2C_InitStructure.I2C_DutyCycle =  I2C_DutyCycle_2;
        I2C_InitStructure.I2C_OwnAddress1 = 0xa0;                                                //É豸×Ô¼ºµÄµØÖ· ----  ×÷Ϊ´ÓÉ豸ʱÓÐÓÃ
        I2C_InitStructure.I2C_Ack = I2C_Ack_Enable;
        I2C_InitStructure.I2C_AcknowledgedAddress = I2C_AcknowledgedAddress_7bit;
        I2C_InitStructure.I2C_ClockSpeed = 300000;
                I2C_Init(I2C1, &I2C_InitStructure);
        I2C_Cmd(I2C1,ENABLE);

        I2C_AcknowledgeConfig(I2C1, ENABLE);
}

//*********  ¶Áȡһ¸öÊý¾Ý  ***************
void I2C1_ReadByte( uchar ReadAddr, uchar *buf, uchar len)
{
        uchar i;

        I2C_AcknowledgeConfig( I2C1, ENABLE);                                                        //ʹÄÜÓ¦´ð  -----  Ô­À´Ã»ÓÐ
        while( I2C_GetFlagStatus( I2C1, I2C_FLAG_BUSY));        //µÈ´ýI2C²»Ã¦   wait i2c bus is not busy  µÈ´ý×ÜÏ߸´Î»

        I2C_GenerateSTART( I2C1, ENABLE);                                                                        //²úÉúÆðʼÐźŠ send start condition  ·¢ËÍÒ»¸ö¿ªÊ¼Î»
        while( !I2C_CheckEvent( I2C1, 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 ;        //EV5  test on EV5 and clear it  µÈ´ýEV5

        I2C_Send7bitAddress( I2C1, ReadAddr, I2C_Direction_Transmitter);                //·¢Ë͵ØÖ·  send ADXL address for write ·¢ËÍÒ»¸öαдָÁî
        while( !I2C_CheckEvent( I2C1, I2C_EVENT_MASTER_TRANSMITTER_MODE_SELECTED)) ;        //EV6  test on EV6 and clear it µÈ´ýEV6

        I2C_SendData( I2C1, 0);//ReadAddr);                //·¢ËͶÁµØÖ·   REG_HUMIDITY_HIGH
        //while( I2C_GetFlagStatus( I2C1, I2C_FLAG_BTF) == RESET) ;
        while( !I2C_CheckEvent(I2C1,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ED)) ;                //ÁíÍâÒ»ÖÖд·¨

        I2C_Send7bitAddress( I2C1, ReadAddr+1, I2C_Direction_Receiver);        //send ADXL address for read ·¢ËÍÒ»¸öαдָÁî
        while( I2C_GetFlagStatus(I2C1, I2C_FLAG_ADDR) == RESET) ;
        //while( !I2C_CheckEvent(I2C1,I2C_EVENT_MASTER_RECEIVER_MODE_SELECTED)) ;        //ÁíÍâÒ»ÖÖд·¨

        for( i = 0 ; i < len; i++)
        {
                                while( !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BYTE_RECEIVED)) ;
                                *buf = I2C_ReceiveData(I2C1);
                                buf++;
        }

        I2C_AcknowledgeConfig( I2C1, DISABLE);                //disable acknowledgement
        I2C_GenerateSTOP( I2C1, ENABLE);                        //·¢ËÍֹͣλ
        I2C_AcknowledgeConfig(I2C1, ENABLE);
}

读取程序:
void ReadEnvirTempAndHump()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HBPeriphClockCmd( RCC_AHBPeriph_GPIOB,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4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OD;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 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SET_POWER();
        SET_NOINVASSENSOR();

        GPIO_SetBits( GPIOB, GPIO_Pin_6);
        Delay(10000);
        I2C_IO_Init();
        Delay(5000);

        I2C1_ReadByte( DHT12_I2C_ADDRESS, SendData, 5);

楼主:
一般都死在
I2C_Send7bitAddress( I2C1, ReadAddr, I2C_Direction_Transmitter);
这句话下面。

网友A:
用模拟i2c呀。

网友B:
这个芯片是I2C吗,不是单线协议吗

网友C:
搞错了,12确实是I2C,

楼主:
我这上面挂了两个i2c器件,想着用模拟太烦了,所以想把这个调试通了

网友D:
没看出来问题。

楼主:
我现在是  SCL  ---PB6 能看到波形图,  SDA---PB7 一直是低信号

楼主:
I2C_SendData( I2C1, 0);//ReadAddr);
while( !I2C_CheckEvent( I2C1, 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ED)) ;

现在是到这一步就死机?????

网友E:
用模拟i2c试试

网友B:
自己用普通的管脚模拟一下试试看

网友F:
用示波器看看 是不是严格的跟芯片要求相同

网友G:
估计是你时序有些许差距

网友H:
用示波器看看波形吧

网友I:
用模拟吧  如果你确认时序没有问题的话

网友J:
时序问题  微调一下试试看

网友K:
用普通的管脚模拟一下试试

网友L:
用模拟i2c试试行不行

网友M:
用模拟iic试试

网友N:
你试试模拟i2c

网友O:
微调一下时序看看

网友P(2024-06-23):
楼主先解决死循环的问题吧,毕竟这个是至关重要的一个问题

网友Q(2024-07-31):
在使用 DHT12 传感器通过 I2C 读取数据时,可能会遇到死循环问题。

网友R:
我想你们的时间上有点小差距,

网友S:
使用模拟,如果你确定时机合适,

网友T:
让我们用一个普通的别针试一试

网友U(2024-11-16):
防雷电路的输出残压值必须比被防护电路自身能够耐受的过电压峰值低,并有一定裕量

网友V:
模信号是幅度相等且相位相同的信号

网友W:
构成各种滤波器对EMI进行滤波

网友X:
在动态测试之前,首先需要设定测试时间和测试频率

网友Y:
测试负载测试是在特定的测试条件下进行的

网友Z:
在测试中,可以改变负载电流,得到最大输出电流和输出电压

网友AA:
信号防雷电路应满足相应接口信号传输速率及带宽的需求,且接口与被保护设备兼容。

网友AB:
随着对电路板模块的需求增加

网友AC:
最常见的是用它们来创建PCB独立模块,比如Wi-Fi、蓝牙或者核心板模块,

网友AD(2024-12-31):
为 I2C 操作设置合理的超时时间,防止因 I2C 操作阻塞而进入死循环。

网友AE:
用模拟,我用iic接口也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AE:
有些元件对iic时序要求较高

网友AE:
或者说兼容性不好

网友AF:
估计是循环卡住了

网友AG:
应该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AH:
代码实现了通过I2C通信协议读取传感器数据,并初始化了相关的GPIO引脚、I2C接口。

网友AH:
修改代码中的地址:

c

I2C_Send7bitAddress(I2C1, 0xB0, I2C_Direction_Transmitter); // 写操作
I2C_Send7bitAddress(I2C1, 0xB1, I2C_Direction_Receiver);  // 读操作

网友AI:
使用模拟,如果你确定了正确的时间,

网友AJ:
,防雷电路的输出残压值必须低于被保护电路本身所能承受的峰值过电压,并有一定的裕度。

网友AK:
模块化信号是等幅同相的信号,

网友AL:
形成各种滤波器来过滤emi,

网友AM:
在测试过程中,可以改变负载电流以获得最大输出电流和输出电压。

网友AN:
可能I2C1的时钟未使能

网友AO:
I2C通信时序是否正确

网友AP:
中断处理函数中有没有逻辑错误或无限循环。

网友AQ:
检查I2C的状态机,确保在每次通信后都能正确更新状态。

网友AN:
检查电源和地线连接

网友AR:
检查I2C初始化配置是否有误

网友AS:
一些元件对iic定时有很高的要求

网友AT:
模块化信号是具有相等幅度和相位的信号,

网友AU:
修改等待有超时,同时要注意时许。

网友AV:
检查i2c初始化配置是否不正确

网友AW:
等待修改超时,请注意时间限制。

网友AX:
等待修改已超时。请注意时间限制。,

网友AY:
换软件模拟的

网友AZ:
有没有小一点的模块啊

网友U:
楼主检查过 I2C 地址没?DHT12 默认地址是 0x5C,别用错了。

网友Y:
死循环的话很可能是 ACK 没收到,看看线路上拉电阻有没有配置对?

网友W:
STM32 的 I2C 容易卡在 HAL_I2C_Master_Transmit 或 HAL_I2C_Master_Receive,看看有没有超时处理。

网友AA:
我之前也遇到过这种问题,最后发现是 DHT12 的电源供电不稳,加了个电容解决了。

网友V:
PB6 和 PB7 是 I2C 的默认引脚,确认一下有没有被其他外设占用。

网友AB:
楼主试过逻辑分析仪抓波形吗?看看 I2C 信号有没有问题,比如时序不对。

网友X:
我觉得可能是初始化有问题,试着用 CubeMX 重新配置一下 I2C 看行不行。

网友Z:
STM32L52 的 I2C 时钟别开太高,DHT12 支持的最大频率只有 100kHz。

网友BA:
如果总是读不到数据,可以先试试用扫描工具看 DHT12 的地址能不能探测到。

网友AC:
如果还不行,建议单步调试看看程序卡在哪个函数,可能是某个状态没处理好。

网友AY:
学习一下,提升技能,新年快乐

网友BB:
pb6和pb7是i2c的默认引脚,确保它们不被其它外设占用。

网友BC(2025-11-07):
核心是等待ACK超时未退出或数据校验失败后未重置状态

网友BC:
应答信号(ACK)异常、时序不匹配或总线卡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