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测量湿敏电阻的方式

楼主(2022-11-11):
是不是AD检测

楼主:
电路图中湿敏电阻,16K电阻另一端不是应该分别接地,接+5V电源么

网友A:
湿敏电阻好像用用交流测试

网友B:
对,湿敏电阻要用交流测,就是湿敏电阻串一标准精密电阻,然后头尾用普通IO,中间测量AD,当然还要加另外一路测温度的,这样才能使湿度更精确.

楼主:
哦,我知道了,结贴了哈

网友C:
湿敏电阻只能用交流的,直流会导致湿敏失效

网友D:
随着湿度的增加电阻变小.一般情况下,大多数的变值电阻都是当某种变化的越大,它本身的电阻会变小的.就好像光敏电阻,热敏电阻那些,光度越大,温度越高,它的电阻都是变小的.

网友E:
先基本估计 然后采用分压电路 电压表内接或外接按公式来

网友F:
这个只能使用分压的方式才能实现的。

网友G:
什么是湿敏电阻

网友H:
测量电阻两端电压。

网友I:
现在都有 湿度传感器的。

网友J:
湿敏电阻传感器的感湿层在吸收了水蒸气之后,引起两个电极之间的电阻率和电阻值发生变化,这样就能直接将 湿度变化转换为电阻的变化。

网友K:
湿敏电阻是利用湿敏材料吸收空气中的水分而导致本身电阻值发生变化这一原理而制成的。

网友L:
根据湿敏电阻的特性 我觉得用ad采集是最省事的

网友M:
湿敏电阻的特点是在基片上覆盖一层用感湿材料制成的膜,当空气中的水蒸气吸附在感湿膜上时,元件的电阻率和电阻值都发生变化,利用这一特性即可测量湿度。

网友N:
湿敏电阻是线性的妈 还是非线性的呀 需要使用算法吗

网友O:
咱们常用的湿敏电阻的阻值的变化范围是多少啊

网友P:
湿敏电阻传感器主要由湿敏层3、电极4和具有一定机械强度的绝缘基板2组成。 湿敏层吸收环境中的水分后,使两电极间的电阻值发生变化,从而将相对湿度的变化转化为电阻值的变化。 湿度敏感电阻器只能用于交流电。 直流会引起湿敏失效,因为直流电场会使高分子材料中的带电粒子偏向两极,一段时间后湿敏电阻就会失效。 因此,必须使用交流电来保持其动态平衡。 这也是为什么必须用电桥来测量湿敏电阻而不是普通万用表的电阻的原因。

网友Q(2023-01-05):
这个湿敏电阻是线性输出的吗?

网友R:
采样分压电阻实现测量吧。

网友S:
为什么不使用数字传感器呢?

网友T:
怎么将电压数值转化为正常的湿度数值呢?

网友U:
测量空气识读,推荐DHT11的。

网友V:
测量土壤的湿度吗?

网友W:
湿敏电阻的范围是多少?

网友X:
这个使用分压电阻实现的。

网友Y:
这个怎么才能对湿度进行标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