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MC086 CAN晶振

楼主(2022-11-11):
086的RC震荡器能支持CAN在1M波特率下稳定工作吗?有前辈用过吗?
外部晶振4M小封装的好难找,有没有老哥做过类似的,能分享一下晶振的型号吗?
或者086支持有源晶振吗?支持的话上有源晶振也能接受

网友A:
目前不支持有源的晶振,只能是无源的。如果需要用CAN功能,一定要加上外部晶振。以防止温度升高后,内部时钟偏差变大造成通讯失败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不支持有源的晶振,只能是无源的。如果需要用CAN功能,一定要加上外部晶振。以防止温度升高后,内部时 ...

4M的无源晶振好难找,只找到hc49封装的
但是有一个应用最大只用3225的,无源的完全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