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ADC初始化

楼主(2022-11-11):
用仿真器去看。模数转换ADC初始化的值,ADCON的第0位不能写入1,使ADCON的值变成 0xc0,请问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这个按照数据手册上写就行啊

楼主:
我是按照数据手册上写的。
初始化代码。
void Init_adc(void)
{

    ADCH  = Bin(00000001);
ADT   =  Bin(10000111);
ADCON = Bin(10000000);
ADCON |= Bin(00000010);
    ADCON |= Bin(00000001);                 //使能AD2 启动转换
}

网友B:
仿真器看到的值是?

网友C:
你看到ADCON=0XC2, 说明看的时候转换已经结束了。

网友D:
连ADC中断标志ADCIF都置起了。

网友E:
完全控制仿真器是不现实的

网友F:
在代码之前配置ADC的功能。

网友G:
这个代码初始化是否正确呢?

网友H:
使用的是哪个芯片呢?

网友I:
那就是你的寄存器写入有问题的。

网友J:
仿真器看到的不是一个实时的数据

网友K:
楼主是在软件中打断点看到的数据吗

网友L:
这个控制寄存器用于控制 ADC 模块的操作

网友M:
最后一位或者说最低位标志着已经完成了

网友N:
清零该位不会影响进行中的任何操作。在自动模式下, DONE 位不是持久性的。在下一次采样开始时,硬件会将它清零

网友O:
这一位在楼主进入断点的时候应该是已经自动清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