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点运算

楼主(2022-11-11):
程序里有很多浮点运算 程序没问题

还有我把浮点运算放在中断里了,这有什么不妥吗??

但编译下来 keil 总是报错

网友A:
是内存不够用吗

网友B:
应该是函数不重入引起的

网友C:
再建立一个函数,功能与原函数一样,在中断中调用即可

网友D:
LS 正解
或者在调用这个函数前禁止下中断执行完后再开放中断

网友E:
中断ISR采用其余寄存器组,那么在该嵌套调用中不至于破坏原先处理到一半的状态,此处需要注意关闭寄存器绝对寻址

网友F:
用reentrant,这样会从0xFF(默认)开始倒向模拟一个堆栈,用以处理可重入问题

楼主:
听得云里雾去啊  不是很明白

网友G:
就是一个函数同时被调用,C51默认是不允许的。一定这么做的话,需要在函数前加reentrant关键词

网友G:
是不是**的不完全啊,你的代码量已经超出了本版本的限制

网友A:
中断里面不要放太多代码

网友H:
只要不影响你的运行效率就可以

网友I:
中断里边做浮点运算 这个处理得很不对

网友J:
希望楼主给一个报错信息 是数据类型不对还是怎么回事 但是不会因为在中断里边处理浮点数就会报错的

网友K:
中断函数中不要处理如此复杂的计算

网友L:
一般中断里只设标志位,其他事留到主程序中处理

网友M:
考虑一下资源冲突,对于要用道的资源同时主程序也在用的要入栈保存

网友N:
通常情况下,为了整体的运行性能以及响应速度,中断处理程序执行时间越短越好,因此,一般把较大的运算工作量放在任务函数中处理,中断程序仅设置标志

网友O:
中断里面尽量不要实现复杂的功能

网友P(2022-12-25):
这个是警告,问题不大,不会影响整个程序的运行。

网友Q:
中断里面调用浮点数应该没太大关系把。

网友R:
中断里面可以调用浮点数,但是执行时间不要太长!

网友S:
中断里面的代码贴一下呗,这样好分析问题。

网友T:
不允许同时被调用吧

网友U:
中断函数不要处理这么复杂的东西

网友V:
低档单片机也可以进行浮点数运算,但速度慢不少

网友W:
要先按装浮点库C51FPS.LIB,按装路径为:将 C51FPS.LIB 文件复制到 C:\Keil\C51\LIB\ 文件夹下面。而后在程序中用浮点型变量float或double进行运算即可。

网友X:
不同品牌、不同型号单片机的运算能力不同,同样的运算代码,会出现不同的运算速度。

网友Y:
浮点数对单片机的速度影响很大么?

网友Z:
单片机做乘除法运算与浮点运算相比耗时吗?

网友AA:
单片机本身没有乘法器,做浮点运算也是通过将浮点数变为整数,通过加法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