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这两个初始化函数合并

楼主(2022-11-11):
两个串口的初始化函数,单独都能使用,现在一个程序里需要两个串口,公用串口1波特率。不知道如何将这两个初始化函数合并

楼主:
是 MA805-64 两个串口初始化

楼主:
//串口0初始化
void uart0_init() //
{
     SCON0 = 0x50;    /*串口模式为方式一,无奇偶校验位,允许串口接受数据*/
     PCON = 0x00;     /*波特率不加倍*/
     SFRPI = 0x01;  /*换1页*/
     S1BRT = 0xFA;  /*波特率为9600*/
     SFRPI = 0x00;  /*换0页*/

    SCFG = 0x90;  /*使用UART1的波特率发生器*/
     RCLK = 0;
     TCLK = 0;

    ES0 = 1;   /*开串口0中断*/
     EA = 1;    /*开总中断*/
}

//串口1初始化
void uart1_init() //
{
     SFRPI = 0x01;      /*换1页*/
     SCON1 = 0x50;    /*串口模式为方式一,无奇偶校验位,允许串口接受数据*/
     S1BRT = 0xFA;    /*波特率为9600*/
     SFRPI = 0x00;     /*换0页*/

    SCFG = 0x10;
     RCLK = 0;
     TCLK = 0;

    EIE1 = 0X10;      /*开串口1中断*/
     EA = 1;              /*开总中断*/
}

网友A:
SCON=0x50;
                                 //第一串口在模式1,3下 使用第二串口波特率
                                 //使能第二串口波特率,时钟来源为SYSCLK
         SCFG=0x90;        //        (URTS SMOD2 URM0X6 S1TR S1MOD S1TX12 - -        )
         //                 1    0       0    1    0     0
        //S1TR 开启
         SFRPI=0x01;                          //set SFR Page 1
                                                   //第二串口模式为3: 11位可变波特率
         SCON1=0xD0;
         S1BRT=0xE8;                          //波特率为2400Bps         时钟来源为SYSCLK/12
         SFRPI=0x00;                          //set SFR Page 0
     EIE1=0x10;                    //使能第二串口中断
     EA=1;                           //使能全局中断

网友B:
两个串口的配置寄存器都不一样吧,直接配置就是了啊。

网友C:
合并共同的部门。

网友D:
不同的部分用位或,或者并列执行。

楼主:
还能这么搞?我看看

网友C:
不同的部分用位或

网友A:
或者并列执行

网友E:
两个串口的配置寄存器都不一样吧,直接配置就是了,可以放在外部合并一样的初始化应该就可以

网友F:
楼主的意思是希望在一个函数中对两个串口进行初始化吗

网友G:
为什么要合并初始化呢 完全没有这必要啊

网友H:
全完没有必要 按照顺序挨条写就行了

网友I:
把共同使用的部分写在一起 其他部分就无所谓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还能这么搞?我看看

这是常规做法啊 初始化都是这样子的

网友K:
分开或者一起都可以  只要是在初始化完成后再使能都没有问题

网友L(2022-12-26):
把相同的寄存器合并一下就行了

网友M:
并列执行试试

网友N:
直接配置就是了,可以放在外部合并一样的初始化应该就可以

网友M(2023-02-08):
直接配置就是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