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对AD有哪方面影响

楼主(2022-11-11):
sh79f085基准数据手册规定最大1.2V,但是基准电源不可能那么准,大概多一点,比如说是1.238,这样对AD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A: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B:
基准不准还叫基准吗?

网友C:
没问题吧

网友D:
基准电压不准不要紧,出厂的时候可以教零。

网友E:
再仔细看 一下手册吧.pps功能的.

网友F:
对,主要的是不能随外界电压温度变化而变化

网友G:
应该是可以回归出厂设置

网友H:
首先就是基准电压可以做的很准 关键看设计人员的水平以及资金预算

网友I:
引用 网友D:
基准电压不准不要紧,出厂的时候可以教零。

我觉得基准电压非常重要  什么叫基准啊  如果基准都不准了   那么得到的数据就不是准确的

网友J:
当然有影响了  会导致测量结果不准 如果要求不高还行 否则肯定是不能用

网友K:
有没有问题 取决于产品对精度的需求 要求不高就没有问题 要求高了就有问题

网友L:
基准高了的话 会使得得到的数据比实际的数据偏低

网友M:
引用 网友D:
基准电压不准不要紧,出厂的时候可以教零。

请问出厂后的电压基准如何进行调零呢

网友N:
都有冗余度,只要不超过允许的最大值就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