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外置的上拉电阻

楼主(2022-11-11):
在用户手册中提到IO配置输出低时,
务必将上拉电阻关闭,否则会漏电
那么,我外置的上拉电阻呢?

网友A:
输出低电平时相当于在供电和地之间接了一个电阻,增加了额外功耗。

网友B:
不知道是高阻态的功耗低还是输入的功耗低

网友C:
据说是输出低电平时最省电的,并且不用的话别忘了关掉时钟

网友D:
在做引脚处理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当外部上拉电阻不存在呀

网友E:
关闭内部上拉即可 外部的电阻应该不影响

网友F:
降低功耗的话 就是关掉当前引脚的时钟 然后将它设置为输出低 禁止使能

网友G:
内置的可以自己关闭 外置的没有办法断开啊  只能按照常规的低功耗处理了

网友H(2023-01-05):
这个上拉电阻怎么关闭嗯?

网友I:
内置的上拉电阻可以关闭的。

网友J:
这个外部的电阻可以选择大一些的。

网友K:
设置IO口为高阻态吧。

网友L:
上拉电阻是直接接在电源上,接二极管的时候电阻末端是高电平,下拉电阻是直接接到地上,接二极管的时候电阻末端是低电平。

网友M:
外接上拉电阻,请问推挽输出还管用吗?

网友N:
软件设置弱上拉和硬件接上拉电阻是一样的吗

网友I(2023-02-04):
外接上拉电阻值如何确定

网友O:
射极开路输出为什要接上拉电阻

网友P:
需要外接上拉电阻的是什么门电路

网友Q:
上拉电阻就是一段接你要接的地方,另一端接高电平,通常是直接接电源。同理,下拉电阻就是另外一端低电平通常是直接接地。

网友R:
为什么要加10k上拉电阻

网友S:
尝试把内部关了。外边应该没事

网友T(2023-03-09):
外部上拉电阻的值怎么确定啊,多少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