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
时钟怎么还是32M?

楼主(2022-11-11):
STM32L151外接3.6864MHz晶振,时钟怎么还是32M?

楼主:
公司有个以前做的项目,拿到前人留下的程序,想学习学习。刚上来就被时钟搞混了。

这块板子用的是STM32L151,外接3.6864MHz晶振,OSC32IN和OSC32out没接晶振。这块板子需要精确延时的。
按我理解,时钟应该是3.6864*8/2=14.7456M,但是我看代码里还是基于8M来设置的。

RCC_GetClocksFreq(&RCC_Clocks);      //获取系统时钟频率,外部晶振8.00M,倍频后系统时钟8.000*8/2=32.00M

注释是说外部晶振8M,可实际上没有接,只接的是3.6864MHz晶振。

楼主:
对应的RCC_GetClocksFreq如下:
void RCC_GetClocksFreq(RCC_ClocksTypeDef* RCC_Clocks)
{
  uint32_t tmp = 0, pllmul = 0, plldiv = 0, pllsource = 0, presc = 0, msirange = 0;
  /* Get SYSCLK source -------------------------------------------------------*/
  tmp = RCC->CFGR & RCC_CFGR_SWS;

  switch (tmp)
  {
    case 0x00:  /* MSI used as system clock */
      msirange = (RCC->ICSCR & RCC_ICSCR_MSIRANGE ) >> 13;
      RCC_Clocks->SYSCLK_Frequency = (((1 << msirange) * 64000) - (MSITable[msirange] * 24000));
      break;
    case 0x04:  /* HSI used as system clock */
      RCC_Clocks->SYSCLK_Frequency = HSI_VALUE;
      break;
    case 0x08:  /* HSE used as system clock */
      RCC_Clocks->SYSCLK_Frequency = HSE_VALUE;
      break;
    case 0x0C:  /* PLL used as system clock */
      /* Get PLL clock source and multiplication factor ----------------------*/
      pllmul = RCC->CFGR & RCC_CFGR_PLLMUL;
      plldiv = RCC->CFGR & RCC_CFGR_PLLDIV;
      pllmul = PLLMulTable[(pllmul >> 18)];
      plldiv = (plldiv >> 22) + 1;

      pllsource = RCC->CFGR & RCC_CFGR_PLLSRC;
      if (pllsource == 0x00)
      {
        /* HSI oscillator clock selected as PLL clock entry */
        RCC_Clocks->SYSCLK_Frequency = (((HSI_VALUE) * pllmul) / plldiv);
      }
      else
      {
        /* HSE selected as PLL clock entry */
        RCC_Clocks->SYSCLK_Frequency = (((HSE_VALUE) * pllmul) / plldiv);
      }
      break;
    default:
      RCC_Clocks->SYSCLK_Frequency = HSI_VALUE;
      break;
  }

在system_stm32lxx.c里,看到倍频分频设置值跟外接8M一样,几乎没改动。
    /*  PLL configuration: PLLCLK = (HSE * 8) / 2 = 32MHz */
    RCC->CFGR &= (uint32_t)((uint32_t)~(RCC_CFGR_PLLSRC | RCC_CFGR_PLLMUL |
                                        RCC_CFGR_PLLDIV));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PLLSRC_HSE | RCC_CFGR_PLLMUL8 | RCC_CFGR_PLLDIV2);

网友A:
利用的内部的HSI 8M来计算的

楼主:
我在相关代码里没找到使用HSI的语句

楼主:
也没有发现用此晶振3.6864MHz晶振代替系统默认的8M。

网友B:
对RCC有点糊涂

网友C:
这也太邪乎了,没有8M,怎么结果会是个8M的

网友B:
这是cubeMX生成的代码?

网友D:
怀疑是HSI内部8M的

网友E:
但这产品需要精确延时

楼主:
而且我在程序里也没找到内部HSI之类的代码

网友C:
怀疑注释有问题

楼主:
前面讲了,没用CUBX,是人家用IAR写的,

网友D:
还有这种时钟?

网友B:
你这个真的好奇怪啊

网友A:
所以最好用官方的例子配置啊。都是使用的库函数,不容易错。

网友F:
能接这样的晶振?

网友G:
先看看晶振到底是多少的

网友H:
用示波器看看

网友I:
会不会是HSI内部8M的

网友J:
是不是用了内部晶振了

网友K:
确定一下晶振是不是3.6864M的

网友L:
是不是用的内部晶振啊?

网友M:
最好采用官方的例子配置。一般都是使用的库函数,比较不容易出错。

网友J:
你看程序现在是不是用的单片机内部晶振啊

网友N:
楼主是不是没有配置对呀,这个时钟配置部分可以在CUBEMX时钟配置页进行,很方便

网友O(2024-05-15):
但是这个产品需要精确的时间延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