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内部EEPROM的寿命问题

楼主(2022-11-11):
在PIC单片机数据手册中,对内部EEPROM的寿命的描述为:可进行 1,000,000 次擦写操作的数据 EEPROM 存储 器 (典型值)。这里我能不能这么理解:PIC内部的EEPROM共有256字节,那么我对第1个字节读写10万次后,再对第2字节读写10万次(假如我仅仅只需要保存1个自己的数据到EEPROM中),依次类推,是不是就意味着增加了EEPROM的擦写寿命(每个字节10万次,256*10=2560万次)?

网友A:
如果EEPROM可以字节擦写,基本是这样

网友B:
注意写一个字节包括先擦后写,是两次操作 E/W 了.

网友C:
可以的,每个单元都可以到,互相不影响

网友D:
取决于page erase还是byte erase
反正就是change的次数

网友E:
我写得擦除是按扇区的,不能控字节

网友F:
原厂出厂的应该是十万次

网友D:
部分意义 可以 按照 楼主的思路 去 理解,

但是 不是 按照 字节来的,而是 按照 “块”

网友D:
也就是

一次擦出 所涉及的 最小 字节数 。视 型号 128字节为一块 哦

网友G:
PIC的EEPROM现在实际也多数都是DATAFLASH了,成本上要比EEPROM低。

网友H:
EEPROM可以按字节擦写,每个字节的擦写寿命都是10W次,所以你一个一个字节这样去计算,当然应该累加计算的了。

网友I:
这就和固态硬盘一个道理,固态硬盘每个单元的擦写寿命大概是1000~10000次,如果只盯着一个单元反复擦写,那基本上很快就挂掉了。

网友J:
所以电脑运行,首先把数据运行在RAM区,RAM区算是无限制擦写的了

网友I:
只有必须保存时才会去操作硬盘,操作硬盘时还必须有一定算法控制,防止反复对一个单元擦写操作,理论上讲,硬盘越多,你这台电脑上能稳定运行的寿命越长。

楼主:
明白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