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有关RC振荡器问题

楼主(2022-11-11):
在79F166的应用指南中:关于使用RC振荡器有一段描述:"如果选用RC振荡器,在程序开始前需要加200us延时,以保证程序可靠执行",现在请问这个延时怎么加?是不是只能用NOP?能不能调用延时程序?如下例,可以用吗?

Start:
      ;延时(如果选用RC振荡器,在程序开始前需要加200us延时,以保证程序可靠执行)
      MOV     A, #5
      CALL    TmrDlyn1ms      ;延时以便系统稳定

     ;设置堆栈(N--0x7F)
      MOV     SP, #STACK_MIN_ADDR ;设置堆栈(N--0x7F)
      ;清看门狗
      ;ClrWatchDog            ;清看门狗

     ;频率分频(2分频 -> 6MHz)
    MOV     CLKCON,#00101000B
      MOV     A, #120
      CALL    TmrDlyn1ms      ;延时以便系统稳定
      MOV     CLKCON,#00101100B

楼主:
主要不明白的是:”在程序开始前需要加200us延时“,这个程序开始前是指什么?我从复位后就直接到Start了,程序就已经开始执行了。

网友A:
没有问题,这样就可以了

楼主:
哦,那我就放心了

网友B:
对的,没有问题的。

网友C:
其实楼主完全没必要担心,看楼主的应用应该是直接在OPTION中选了用RC,那么上电后,PC指到0之前,振荡器预热已经完成了,振荡器已经在稳定工作的状态了

网友D:
我理解的就是在初始化之后 使能之前就行

网友E:
感觉这样处理没有问题 就是设置完成之后延时200us就行

网友F:
是不是可以不用特意加这个时间呢 因为完全可以初始化完成这个模块之后继续初始化其他模块 这个时间是不是就够用了啊

网友G:
那么这个延时的时间通过什么时钟来实现呢

网友H:
使用nop的话 是不是就完全 依靠系统的机器周期的时长呀

网友I:
有没有必要对rc振荡器进行校准 如果有,那么如何进行校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