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AT32F437的开发板变砖求救!

楼主(2022-11-12):
我买了块AT32F437的开发板,一直在用KEIL测试程序,但现在出现了错误。
keil中显示说swd/jtag communication failure
使用icp则说“AT-Link连接成功。目标设备连接失败!”
boot0切换成各种模式都一样

网友A:
按住复位键,点下载程序,然后松开复位按键试试

网友B:
重新复位试试,变成砖可不行。

网友:
开发板自带的atlink如果搭配ICP都不行,大概率是芯片坏了,如果有必要也可以寄给FAE帮忙看看

网友C:
也有可能是晶振坏了,我遇到过一次是晶振不起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