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5x] USART2 复用后无法正常接收数据

楼主(2022-11-12):
#21ic问答#
使用N32G455VEL7,使用USART2,将USART2 引脚复用到PD5和PD6,配置完成后,可以发出数据,但无法接收到数据。 直接将PD5 和PD6 连接则可以接收到发送出来的数据。已经使用了3个不同的USB转串口,TTL格式,都是一样的情况。使用逻辑分析仪查看,RX一直是低电平,USB转串口工具拉不上去。
有没有人遇到这种情况,谢谢! 代码如下

引脚配置:
//USART 2 pin cfg
        GPIO_InitStructure.Pin= 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IPU;  // 此处已经使用过in_floating
        GPIO_InitPeripheral(GPIOD,&GPIO_InitStructure);
        GPIO_ConfigPinRemap(GPIO_RMP1_USART2,ENABLE); // usart 2 remap PD port

                 //PD5 as TX ,PD6 as RX/
        GPIO_InitStructure.Pin= 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Peripheral(GPIOD,&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Pin= 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AF_PP; // 此处使用过PP和OD
        GPIO_InitPeripheral(GPIOD,&GPIO_InitStructure);   // 使用逻辑分析仪查看,这一步执行后PD6 及RX引脚变为低电平。

// Usart2 的相关配置
        USART_InitType USART2_InitStructure;

        USART2_InitStructure.BaudRate =19200;
        USART2_InitStructure.WordLength=USART_WL_8B;
        USART2_InitStructure.StopBits=USART_STPB_1;
        USART2_InitStructure.Parity=USART_PE_NO;
        USART2_InitStructure.Mode=USART_MODE_RX|USART_MODE_TX;
        USART2_InitStructure.HardwareFlowControl= DISABLE;

        USART_Init(USART2,&USART2_InitStructure);
        USART_ConfigInt(USART2,USART_INT_IDLEF|USART_INT_TXC,ENABLE);

        USART_Enable(USART2,ENABLE);
        USART_ClrFlag(USART2,USART_FLAG_TXC);
        //USART_EnableDMA(USART2,USART_DMAREQ_TX,ENABLE);
        USART_EnableDMA(USART2,USART_DMAREQ_TX,ENABLE);
        USART_EnableDMA(USART2,USART_DMAREQ_RX,ENABLE);  // 开启串口的DMA请求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RX引脚配置为 In_floating 模式,不需要再配置为AF模式

网友A:
RX配置为浮空输入

网友B:
USART的RX配置我也有点搞不懂,有的芯片可以配置为输出推挽,有的必须配置为浮空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