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中颖SH79F166A是否支持KEIL中的RTX51 TINY

楼主(2022-11-12):
中颖SH79F166A是否支持KEIL中的RTX51 TINY

网友A:
必须支持 理论上跑ucos也没问题

网友B:
理论上支持的

网友C:
支持的,但有些特性可能不支持的,比如多数据指针,

网友D:
看看官网有移植好的代码吗

网友E:
keil里面使用RTX51-Tiny可以的。

网友F:
这个应该支持的,代码都是兼容的。

网友G:
这个RTX51 TINY没有用过,ucos应该可以。

网友H:
支持使用 RTX51-Tin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