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只亮屏不显示

楼主(2022-11-12):
自己达的电路,用pic16f1784驱动12864液晶显示屏,结果只亮屏没有任何显示。

楼主:
驱动1602液晶却能显示,想知道是何原因?

网友A:
是电路图的问题还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B:
电路图呢

网友C:
大范围调一下电阻,看能否显示出点阵数据

网友D:
一般是程序问题

网友B:
驱动代码不对

网友E:
首先检查一下你的接线有无问题,如果没有问题,在检查你的代码。

网友F:
看下驱动有没有问题吧,亮屏只能说电源都接对了。

网友G:
先调整可调电阻弄到最大,然后再去看看软件代码

网友H:
是啊,要不然都代码正确电压太低显示不出来,你都不知道

网友I:
这种一般都是程序问题,好好检查一下吧。

网友J:
1602和12864的初始化代码和显示代码都不一样的, 同是12864的也有用不同的控制芯片的屏,代码也不一样,
看这屏的照片,应该是用三星的KS0107/0108的控制芯片(或跟这兼容的,如SBN0064,6400),一般屏的规格资料都会标控制芯片的型号, 使用对应的程序看试试, 另外对比度电压也要注意配好,对比度电压V0太低也会不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