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只用到了11K左右 就有程序丢失

楼主(2022-11-12):
88F54,所使用的芯片有16K 可是我只用到了11K左右 就有程序丢失,导致机器的显示没有

网友A:
改动过吗

楼主:
前一段时间,为满足客户需要,机器上有点改动,程序量增加,就出现了以上问题,

网友B:
不能加密

网友C:
嗯,完全不能加 ,不加就会有显示

楼主:
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D:
显示用到查表吧?数据放在CODE里吧?

网友E:
加密有两组选项B0、B1,B0禁止工具校验读取,B1是禁止程序指令读取ROM的,你把B1选上,就不能读取CODE内的数据了,所以不能显示了。

楼主:
那我想请问下,显示程序是一样的 之前我也是这么加密,没有出现以上问题,我就多加了点程序就出现这个问题了,楼上说的确实有道理,可是我不解的是为什么之前没有出现过。

网友F:
b0 b1 加密的问题 超级加密不能用movc

楼主:
完全是你没有仔细看下载时的编程加密选项说明呀。

网友G:
你可以把需要MOVC的表格,比如显示码,放在最后一页。前面的可以加密,最后一页,B1不打勾。

网友H:
找FAE支持下吧。

网友I:
你可以把显示的那个数组,写在SRAM里。

网友J:
上面已经讲的很清楚了,如果你勾选了B1,加密,
就不能使用MOVC指令。

网友K:
你定义为code的现实数组,就无法读取。
所以无法显示

网友K:
其实LS很多解释不够清楚,还是仔细看看加密选项的含义。

网友L:
B0(图中1):禁止工具读写选中扇区的代码。(代码保护方式0)

网友A:
B1(图中2):禁止用MOVC的方式读出选中扇区的代码,并且禁止Debug状态下读出选中扇区的代码。但是在本扇区读写本扇区的代码不限制。(代码保护方式1)

网友M:
程序丢失的部分是固定的还是随机的啊

网友N:
可以考虑将一部分的全局变量改为局部变量使用

网友O:
添加的程序里边有指针操作吗 有指定的地址操作吗

网友P:
如果屏蔽其中一部分代码会导致程序丢失吗

网友Q:
芯片本身就需要占用一定的空间  所以不能只算自己使用的空间大小

网友R:
楼主是不是使用了系统占用的空间啊

网友S:
编译出来实际大小只有11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