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如何实现printf函数

楼主(2022-11-12):
picc下如何实现printf函数,包括sendch和getch还有UART的init(),最好有源代码

楼主:
没有告知具体步骤也可以

网友A:
好像得调用stdio.h并将串口重定向

网友B:
void putch(unsigned char byte)
{
        while(!TXIF)
                continue;
        TXREG = byte;
}

unsigned char getch(void)
{
        while(!RCIF)
                continue;
        return RCREG;
}

unsigned char getche(void)
{
        unsigned char c;
        putch(c = getch());
        return c;
}

我是18F4550,里面如果有跟你寄存器名称不一样的自己查找改一下

网友C:
请问这个串口重定向应该添加在哪个文件下呢?

网友D:
一般重定义这几个函数就可以了

网友E:
将C语言的printf函数重定义就可以了。

网友F:
在MCC配置时选择Redirect STDIO to UART,如下图所示:

生成代码后就可以使用printf命令了:

记得还需要在使用前包含头文件。

网友F:
晕,又被戏弄了!

网友G:
既然你已经知道printf函数了, 你可以再看一下编译器手册, 里面有关于printf的说明的, 需要你自行重定义putch就可以了..

网友H:
如果可以 用MPLAB可以自动生成的,看到一篇帖子写的很好,分享给你https://bbs.21ic.com/icview-3136270-1-1.html,上面有说用printf

网友I(2023-01-05):
你是要自己来写这个代码的吗?

网友J:
这个需要使用stdio.h里面的printf了。

网友:
这个有冲映射的方案。

网友I:
在你的main 文件中 包含“stdio.h”

网友K:
putc函数(被printf函数调用)换成串囗发送函数即可

网友L:
因为printf函数是调用putchar函数输入

网友M:
printf 函数在单片机中要重定向到串口

网友M:
重写 fputc(int ch, FILE *f)。

网友N:
使用C51的printf()函数打印%d/i/u/o/x/X格式时,你必须要指定该变量的存储格式l/L/b/B。

网友O:
printf函数要调用一个fputc()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