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山论剑] 单片机C代码嵌套汇编的一些方法

楼主(2022-11-12):
单片机开发或多或少都会接触一些汇编代码,今天就来说说关于汇编在C中的定义和调用,以及举例说明嵌套汇编代码。

概 述

有认真研究,或者说细心一点的读者应该都知道:C中定义汇编代码与编译器有关。
比如,你在core_cm4.h文件会看到如下的代码:

#if   defined ( __CC_ARM )  #define __ASM            __asm                                      /*!< asm keyword for ARM Compiler          */  #define __INLINE         __inline                                   /*!< inline keyword for ARM Compiler       */  #define __STATIC_INLINE  static __inline
#elif defined ( __GNUC__ )  #define __ASM            __asm                                      /*!< asm keyword for GNU Compiler          */  #define __INLINE         inline                                     /*!< inline keyword for GNU Compiler       */  #define __STATIC_INLINE  static inline
#elif defined ( __ICCARM__ )  #define __ASM            __asm                                      /*!< asm keyword for IAR Compiler          */  #define __INLINE         inline                                     /*!< inline keyword for IAR Compiler. Only available in High optimization mode! */  #define __STATIC_INLINE  static inline
#elif defined ( __TMS470__ )  #define __ASM            __asm                                      /*!< asm keyword for TI CCS Compiler       */  #define __STATIC_INLINE  static inline
#elif defined ( __TASKING__ )  #define __ASM            __asm                                      /*!< asm keyword for TASKING Compiler      */  #define __INLINE         inline                                     /*!< inline keyword for TASKING Compiler   */  #define __STATIC_INLINE  static inline
#elif defined ( __CSMC__ )  #define __packed  #define __ASM            _asm                                      /*!< asm keyword for COSMIC Compiler      */  #define __INLINE         inline                                    /*use -pc99 on compile line !< inline keyword for COSMIC Compiler   */  #define __STATIC_INLINE  static inline#endif 1666543516235490.png
如果你写过Keil C51,你还会发现有如下(通过预处理)嵌套汇编:

#pragma asm
; Assembler Code Here
#pragma endasm
所以,你会发现,不同的编译器,汇编代码还是有差异。当然,这里主要是说C中嵌套汇编与编译器有关。

C中嵌套汇编代码

常见的两种定义:• 在C函数中定义一段汇编代码• 在C文件中定义一个汇编函数
当然,两个意思差不多,都是在C中嵌套汇编。
上面说了C中定义汇编代码与编译器有关,换句话说:不同编译器解析汇编代码的方式不同。
这里还是拿core_cm3.c来举例说明,定义一个__get_PSP函数。
在Keil MDK中定义:

__ASM uint32_t __get_PSP(void){  mrs r0, psp  bx lr}在IAR EWARM中定义:

uint32_t __get_PSP(void){  __ASM("mrs r0, psp");  __ASM("bx lr");}__asm(__ASM)关键字用于调用内联汇编程序,并且可在 C 或 C++ 语句合法时出现。

举 例

下面举一些常见的例子。
1、FreeRTOS中portmacro.h文件下源代码:

static portFORCE_INLINE void vPortRaiseBASEPRI( void ){uint32_t ulNewBASEPRI = configMAX_SYSCALL_INTERRUPT_PRIORITY;
__asm  {    /* Set BASEPRI to the max syscall priority to effect a critical section. */    msr basepri, ulNewBASEPRI    dsb    isb  }}
2、FreeRTOS中port.c文件下源代码:

__asm void xPortPendSVHandler( void ){  extern uxCriticalNesting;  extern pxCurrentTCB;  extern vTaskSwitchContext;
PRESERVE8
mrs r0, psp  isb
ldr  r3, =pxCurrentTCB    /* Get the location of the current TCB. */  ldr  r2, [r3]
stmdb r0!, {r4-r11}      /* Save the remaining registers. */  str r0, [r2]        /* Save the new top of stack into the first member of the TCB. */
stmdb sp!, {r3, r14}  mov r0, #configMAX_SYSCALL_INTERRUPT_PRIORITY  msr basepri, r0  dsb  isb  bl vTaskSwitchContext  mov r0, #0  msr basepri, r0  ldmia sp!, {r3, r14}
ldr r1, [r3]  ldr r0, [r1]        /* The first item in pxCurrentTCB is the task top of stack. */  ldmia r0!, {r4-r11}      /* Pop the registers and the critical nesting count. */  msr psp, r0  isb  bx r14  nop}3、内核复位

这是之前分享过的一篇文章《一文弄懂STM32复位来源,以及系统与内核复位的区别》中的代码:

__asm void NVIC_CoreReset_a(void){  LDR R0, =0xE000ED0C  LDR R1, =0x05FA0001  STR R1, [R0]deadloop_Core  B deadloop_Core}以上这些常见例子,可能还没有说透,但相信只要认真理解了都能明白。

网友A:
作为低级语言汇编语言在单片机开发中有它不可取代的作用,比如每条指令可以精确的确定延时时间

网友B:
在 C 文件中要嵌入汇编代码片以如下方式加入汇编代码:

#pragma ASM

; Assembler Code Here

#pragma ENDASM

网友C:
一定要将c:\keil\C51下的STARTUP.A51文件加入项目

网友D:
c文件和A51文件不能使用同一个文件名

网友E:
在C51和汇编之间传递参数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通过寄存器传递参数,C51中不同类型的实参会存入

相应的寄存器,在汇编中只需对相应寄存器进行操作,即达到传递参数的目的

网友F:
有时候用到需要精确延时之类的子程序时,用C语言比较难控制,这时候就可以在C中嵌入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