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基于面向STM32Cube的功能包设计过程

楼主(2022-11-12):
FP-AI-MONITOR1是一种多传感器AI数据监控框架(基于面向STM32Cube的功能包),工作于无线工业节点。针对由X-CUBE-AI(面向STM32Cube的扩展包)或NanoEdge AI Studio设计的传感器监测型应用,它有助于快速启动应用的实现和开发。从数据集获取到物理节点上的集成,它涵盖了机器学习周期的整个设计过程。

FP-AI-MONITOR1能在SensorTile无线工业节点开发套件(STEVAL-STWINKT1B)上实时运行学习和推理会话,同时将来自板载传感器的数据作为输入。FP-AI-MONITOR1通过有线交互CLI来配置节点,并使用NanoEdge AI库管理学习、检测和分类阶段。此外,它还支持一种称为双阶段的高级模式,能将来自NanoEdge AI库的检测和使用CNN模型的分类相结合。对于简单的现场操作,独立的电池供电模式也允许用户在不借助控制台的情况下,通过用户按钮进行基本控制。

硬件和软件概述

SensorTile无线工业节点评估套件STEVAL-STWINKT1B

SensorTile无线工业节点(STEVAL-STWINKT1B)是一种开发套件和参考设计,可简化先进工业物联网应用(如状态监测和预测性维护)的原型开发和测试。它由超低功耗Arm Cortex-M4 MCU(运行频率120 MHz,具有FPU和2048-Kb Flash存储器(STM32L4R9))供电。STEVAL-STWINKT1B配备microSD卡插槽,用于独立式数据记录应用。STEVAL-STWINKT1B还配有广泛的物联网传感器,包括但不限于:

✦超宽带宽(高达6 kHz)、低噪声、3轴数字振动传感器(IIS3DWB)。

✦6轴数字加速度计和陀螺仪iNEMO惯性测量单元(IMU),带机器学习内核(ISM330DHCX),以及模拟MEMS麦克风,频率响应可达80 kHz(IMP23ABSU)。

✦参考本文档获取关于STEVAL-STWINKT1B支持的不同传感器和特性的所有信息。

FP-AI-MONITOR1软件描述

FP-AI-MONITOR1功能包的顶层架构如下图所示。

▲图1 FP-AI-MONITOR1架构

先决条件和设置

硬件先决条件和设置

如要将FP-AI-MONITOR1功能包用在STEVAL-STWINKT1B上,需准备以下硬件项目:

✦STEVAL-STWINKT1B开发套件板;

✦采用Windows操作系统的笔记本电脑/台式机(Windows 7、8、或10);

✦两根Micro-USB线缆(一根将传感器板连接到PC, 另一根用于STLINK-V3MINI),以及一个STLINK-V3MINI。

软件要求

✦下载FP-AI-MONITOR1软件包,将.zip文件解压,您将得到项目的软件包。软件包中包含面向传感器板STEVAL-STWINKT1B的二进制文件和源代码。

✦安装以下IDE之一:

意法半导体的STM32CubeIDE版本 1.9.0;

面向Arm(EWARM)工具链(版本9.20.1或更高版本)的IAR Embedded Workbench;

RealView微控制器开发套件(MDK-ARM)工具链(版本5.32)。

STM32CubeProgrammer(STM32CubeProg)是一款用于编程STM32产品的全功能多操作系统软件工具。它通过调试接口(JTAG和SWD)和bootloader接口(UART、USB DFU、I2C、SPI和CAN)提供了一个易用高效的环境,用于读取、写入和验证设备内存。STM32CubeProgrammer提供了广泛的功能,可编程STM32内部存储器(如Flash存储器、RAM和OTP)以及外部存储器。FP-AI-MONITOR1通过STM32CubeProgrammer测试基于(版本2.10.0)。该软件可以从STM32CubeProg下载。

TeraTerm是一款开源免费软件终端仿真器,可用于通过串行连接托管FP-AI-MONITOR1的CLI。下载和安装最新版本的TeraTerm。

STM32CubeMX:FP-AI-MONITOR1要求STM32CubeMX版本达到6.5.0。如需下载STM32CubeMX并获取所有特性的详细信息,请访问st.com。

X-CUBE-AI:在STM32CubeMX工具(版本7.1.0或更新的版本)安装使用,在UM2526入门用户手册中有相关的介绍。

Python 3.7.3:所需软件包的列表及其版本信息以文本文件的形式在/FP-AI-MONITOR1_V2.0.0/Utilities/requirements.txt目录中提供。以下指令用于anaconda提示符或Ubuntu的指令终端,安装配置文件requirements.txt中指定的所有包:

pip install -r requirements.txt

NanoEdge AI Studio:NanoEdge AI Studio是一种新型机器学习(ML)技术,可以让终端用户轻松享有真正的创新成果。只需几步,开发人员便可运用少量的数据创建理想的ML库。

在传感器板STEVAL-STWINKT1B上刷写应用程序

下载并解压软件包之后,下一步是使用功能包的二进制文件对传感器节点进行编程。为了方便用户,功能包配备了预构建的项目二进制文件。该二进制文件可通过路径/FP-AI-MONITOR1_V2.0.0/Projects/STM32L4R9ZI-STWIN/Applications/FP-AI-MONITOR1/Binary/FP-AI-MONITOR1.bin获得。只需执行如下图中所示的拖放操作,就可以轻松使用所提供的二进制文件对传感器板进行编程。

▲图2 在STEVAL-STWINKT1B上刷写应用程序

FP-AI-MONITOR1控制台应用程序

设置控制台

运用项目的二进制文件对传感器板进行编程(如第2.3节中所示)之后,在PC上通过TeraTerm设置板件的串行连接。为此,需启动TeraTerm并创建一个新连接 - 从工具栏中进行选择,或选择适当的端口以建立与板件的串行通信。下面的图片举例了COM10 - USB串行设备(COM 10),但可能根据用户的不同而变化。

配置传感器

通过CLI接口,用户可以配置传感和状态监测应用所支持的传感器。可以在CLI控制台上显示支持的传感器列表,方法是输入指令sensor_info。该指令打印支持的传感器列表及其id,如下图所示。用户可以使用这些id配置这些传感器。这些传感器的可配置选项包括:

enable:启用或禁用传感器;

ODR:从可用的选项列表中设置传感器的输出数据速率;

FS:从可用选项列表中设置满量程范围。

下图显示了获取和设置这些值(以及原有值和更改值)的完整示例。

连接建立之后,将显示以下消息。如果情况并非如此,请复位板件。

输入help显示所有可用指令列表及各自的使用说明。

按钮操作模式

该模式旨在使用户能够再没有CLI控制台的情况下操作STWIN上的FP-AI-MONITOR1。在按钮操作模式下,可以通过用户按钮(无需借助交互式CLI控制台)来控制传感器节点。

按钮操作模式可以自行选择是否使用CLI,并且与串口控制台及其命令行接口(CLI)的当前定义完全兼容和一致。

该版本功能包的支持硬件(STEVAL-STWINKT1B)配有三个按钮:

1.用户按钮,唯一通过软件可用的按钮;

2.复位按钮,连接到STM32 MCU复位引脚;

3.电源按钮,连接到电源管理。

以及三个LED:

1.LED_1(绿色),由软件控制;

2.LED_2(橙色),由软件控制;

3.LED_C(红色),由软件控制,指示通过USB数据线充电时的充电状态。

因此,按钮操作的基本用户交互是通过两个按钮(用户和复位)和两个LED(绿色和橙色)完成的。下面详细介绍如何分配这些资源,以便向用户显示哪些执行阶段是活动的,或者报告传感器节点的状态。

可用应用程序

✦NanoEdge AI异常检测短线

✦n-class分类短线

FP-AI-MONITOR1包括一些预先集成的短线,这些短线可轻松被NanoEdge AI Studio所生成和提供的AI状态监测库所替代。该短线模拟NanoEdge AI相关功能,例如在边缘运行学习和检测阶段。

✦惯性数据分类

这是一个CLI应用程序,具有预先构建的人类活动识别模型。

✦双模式应用程序

除了上面章节中描述的三个应用程序之外,FP-AI-MONITOR1还提供一个高级执行阶段,我们称之为双应用程序模式。该模式使用基于NanoEdge AI库的异常检测,并使用基于模拟麦克风的预构建ANN模型进行分类。双模式工作于省电配置。基于NanoEdge AI库的低功耗异常检测算法始终基于振动数据运行,而基于高频模拟麦克风管道的ANN分类仅在检测到异常时才触发。除此之外,两个应用程序是彼此独立的。值得一提的是,双模式是针对以最高速度运行的USB风扇而创建的,在其他速度下进行测试时的表现较差。应用程序的工作原理非常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