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STM32F2XX系列SD卡的读写速度和NAND读写速度哪个更快?

楼主(2022-11-12):
STM32F2XX系列SD卡的读写速度和NAND读写速度哪个更快?

网友A:
表面上好像NAND更直接,位宽也高,但是SD卡有专业的管理芯片有缓冲有硬件ECC,综合下来谁的速度更快呢?

楼主:
是否有过测试或者技术分析

网友A:
我没有测过,如果LZ测试过,可以公布一下,让我们也有个概念。

网友A:
理论上想想,NAND肯定是最块的

网友A:
楼主可以测试一下

网友B:
还没见到过相关的测试

楼主:
我没有硬件,因此我无法测试,看来大家也都没有测试过

网友C:
估计用STM32来做高分辨率TFT驱动的人不多,因此无此需求

网友D:
有硬件的大侠可以测试一下

网友E:
理论上是nand更快

网友F:
可以实测一下

网友G:
没见过相关的比较

网友H:
不知道楼主有结论了吗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一般进行测试的很少,理论上NAND更快更稳定

网友J:
NAND肯定快

网友K:
理论上nand更快

网友L:
应该NAND更快吧

网友M:
估计使用STM32来做采用高分辨率TFT驱动的人不是很多,所以无此需求。

网友N:
理论上NAND更快一点,但是实际用起来差别不明显

网友O(2024-07-30):
感觉NAND读写速度更快?

网友P(2024-11-01):
根据色彩的变化记录每一行的颜色跳变点,由此识别出车牌区域。

网友Q:
切割完了第四个字符之后,再依次扫描剩下的空间,直到所扫描的这一竖上的所有点的灰度值不全为0时,认为是字符的开始并依次扫描直到所扫描的这一竖上的所有点的灰度值全为0时认为是字符的结束。

网友R:
需要设定一个阈值来对像素点进行设置

网友S:
计算量小,计算快。缺点也严重:在不同的图像中,颜色分布差别大,处理效果也不会很好。

网友T:
在内存中开辟七个长为车牌长的七分之一和宽为车牌宽的区域

网友U:
二值化就是让图像的像素点矩阵中的每个像素点的灰度值为0(黑色)或者255(白色

网友V:
分别记录车牌区域的上下高度。然后通过RGB-HSV颜色转换

网友W:
通过OV7670摄像头进行图像采集

网友X:
图像由前景和背景组成,在灰度直方图上,前景和背景会形成高峰,在双峰之间的最低谷处就是阈值。

网友Y:
要将多余空间去除。对于第一个字符从第一行开始向下扫描,把那些一行中所有的点的灰度值全为0的点去掉,直到扫描到有一行不全为0时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