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8051 低功耗MUG51

楼主(2022-11-12):
线圈供电的产品如无源触控笔、RFID卡等不需要外挂电池,而是直接透过线圈的磁场得到电源,这类型的产品对上电功耗特别注重。 上电功耗指的是MCU上电后而Flash memory初始化完成前这段时间的功耗,在线圈供电的系统中,电源是来自线圈对电容充电而来,在电容充到工作电压之前,如果MCU功耗太大,则电容电压就会往下掉,导致系统一直处于复位的状态而无法正常工作,MUG51具有上电功耗低至200 μA来满足线圈供电系统的要求。 NuMicro MUG51 系列为内建Flash的1T 8051内核低功耗微控制器,操作频率为7.3728 MHz,内建16 KB Flash内存以及1 KB SRAM与4 KB LDROM,工作电压范围1.8V至5.5V,工作温度范围-40°C ~105°C,MUG51的低功耗特性使其很适合用于从线圈磁场获得电源的无电池设备。 低功耗 NuMicro MUG51 系列应用于线圈供电系统

网友A:
功耗表现不错,外设少了点。

网友B:
新唐的1T 51速度还是太慢,平均指令周期比2T核还要慢10%。
这个功耗数据,同等速度对比的话,比赛元的SC92L系列和STC的STC8要大。

网友C:
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