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这样代表烧写成功嘛

楼主(2022-11-12):
mplab烧写程序出现问题,刚开始是没供电,最后给了3.25V的电压,出现的是这个,这样代表烧写成功嘛
PICkit 3 detected
Connecting to PICkit 3...
Running self test...
Self test completed
Firmware Suite Version...... 01.28.72
Firmware type......................dsPIC33F/24F/24H
PICkit 3 Connected.
PK3Err0045: You must connect to a target device to use PICkit
3.
Device ID Revision = 00003004

网友A:
这样说明已经连接到pickit3和单片机了,点烧写按钮就可以开始烧写了

网友B:
还没烧写呢!连板子了吗?

网友C:
KIT3没连接单片机吧。

网友D:
出现那个提示说明KIT3已经连接好了硬件了。

网友E:
烧不进去吗

网友F:
跑一个看看效果啊。

网友G:
有ERROR了,PK3Err0045: You must connect to a target device to use PICkit3.
检查芯片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