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USB_Host模式

楼主(2022-11-12):
ST, os, 105, ma, ge, USB
STM32F105的USB_Host模式下驱动U 盘问题卡在USBH_MSC_GETMaxLUN->USBH_CtlReq

楼主:
情况是这样的,用STM32F105作host驱动U盘,用的STM32的MSC库,前面都没有问题 Enumeration completed  > USBH_USR_UserInput OK.  (我只在原库基础上加了串口中断输出调试)
一直卡在USBH_MSC_Handle 里的USBH_MSC_GETMaxLUN 里的USBH_CtlReq等,卡在这了,谁知道是什么原因?如何解?

楼主:
贴码如下:
USBH_Status USBH_CtlReq     (USB_OTG_CORE_HANDLE *pdev,
                             USBH_HOST           *phost,
                             uint8_t             *buff,
                             uint16_t            length)
{
  USBH_Status status;
  status = USBH_BUSY;

  switch (phost->RequestState)
  {
  case CMD_SEND:
    /* Start a SETUP transfer */
    USBH_SubmitSetupRequest(phost, buff, length);
    phost->RequestState = CMD_WAIT;
    status = USBH_BUSY;
    break;

  case CMD_WAIT:
     if (phost->Control.state == CTRL_COMPLETE )
    {
      /* Commands successfully sent and Response Received  */
      phost->RequestState = CMD_SEND;
      phost->Control.state =CTRL_IDLE;
      status = USBH_OK;
    }
    else if  (phost->Control.state == CTRL_ERROR)
    {
      /* Failure Mode */
      phost->RequestState = CMD_SEND;
      status = USBH_FAIL;
    }
     else if  (phost->Control.state == CTRL_STALLED )
    {
      /* Commands successfully sent and Response Received  */
      phost->RequestState = CMD_SEND;
      status = USBH_NOT_SUPPORTED;
    }
    break;

  default:
    break;
  }
  return status;
}

网友A:
USB不熟帮不了你;

楼主可以多看看USB2.0的相关资料;

楼主:
USB2.0 650页,我已看完了,但真正用还是差一些功力。谢谢你顶!
目前一直卡在case CMD_WAIT:这里轮询

网友B:
如果LZ使用的是老的MSC Host库,就是STM32_USB-Host-Device_Lib_V2.1.0,它没有正确处理在主机发出命令,但是设备回复STALL的情况下,对stall应答的处理。

楼主:
有没有STM32 HOST驱动USB POS打印机这方面 的资料或实例呢?我司正在搞这方面的探索,正要这方面的技术

网友C:
楼主是说初始化都过不去吗

网友D:
晶振起振了吗

网友E:
能识别吗还

网友F:
没弄过usb啊

网友G:
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啊

网友B:
供电稳定吗

网友H:
没有正确处理在主机发出命令,但是设备回复STALL的情况下,对stall应答的处理

网友I(2024-05-21):
你换一个U盘,ST的库有的U盘挂载不了

网友J(2024-11-12):
环氧树脂、聚胺脂、有机硅灌封胶

网友K:
保护被保护IC或线路

网友L:
所以不会通过地损耗

网友M:
相当于积分,用于滤波

网友N:
将在原边形成电压尖峰,

网友O:
使该元器件不超过正常值范围

网友P:
驱动脉冲变压器原边时,

网友Q:
ESD静电保护器工作特性与TVS管一致。

网友R(2025-03-14):
你是在用 STM32CubeMX 生成的 USB Host 代码吗?这个问题一般是 控制传输失败,可能是设备响应超时。

网友Q:
你用的是 外部 12MHz 晶振 还是 HSI?USB Host 需要稳定时钟源,建议使用外部晶振。

网友N:
USBH_MSC_GETMaxLUN 主要是获取 U 盘的逻辑单元数(LUN),如果卡住,试试检查 U 盘是否正常供电。

网友M:
试试在 USBH_HandleControl 里检查 req_status,看看是 USBH_BUSY 还是 USBH_FAIL,这样更容易找到原因。

网友L:
你可以在 USBH_CtlReq() 里加调试信息,看看是在哪一步超时的,比如 URB_Status 是不是 USBH_URB_TIMEOUT。

网友O:
检查 USB 供电电流,有些 U 盘启动电流大,可能导致 F105 供电不足,试试加个 100uF 电容。

网友P:
试试换个 U 盘,有些 U 盘兼容性不好,特别是大容量的 USB 3.0 U 盘,可能不兼容 USB 2.0 FS。

网友S:
你有配置 VBus 供电管脚 吗?如果用 外部供电,确保 VBus GPIO 正确控制 5V 供电开关。

网友J:
如果一直卡住,可以尝试手动跳过 LUN 读取,直接执行 USBH_MSC_ReadCapacity() 看看能不能继续后续初始化。

网友K:
USBH_MSC_GETMaxLUN() 失败,有时候是 U 盘没准备好,可以试试加个 HAL_Delay(500) 再执行。

网友T:
可能是中断冲突了,建议把串口中断关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