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显示模块120问(上)

楼主(2022-11-12):
1. 什么是智能显示模块?
  • TOPWAY智能显示模块是利用我们在PC上专门开发的编辑软件(免费),可以把PC任何显示图案,转化后存储在我们的智能显示模块上,并能够随时快速的调用和切换,也可以在图像图上插入变量和图表等等。对于触摸屏的触摸动作,智能显示模块可以自行处理和反馈,且可以有多种字库。客户主机只需要通过串口( RS232或485)与显示模块相连,传送简单的变量信息即可显示,从而使客户的开发过程变得快速简单,更稳定可靠。跟随万物互联的趋势,新一代的TOPWAY智能显示模块,不仅可以链接网络,还能远程更新显示设置,更加智能!

2. 智能显示模块怎么使用?
  • 安装我司免费提供的开发工具。
  • 在开发工具中制作界面。(类似做PPT演示界面,完全不要写代码)
  • 通过USB口把做好的显示工程下载到显示模块中。
  • 主机通过串口与显示模块通信交互。

3. 智能显示模块与MCU接口的液晶屏相比有什么优势?
  • 快速,制作界面过程中完全不需要写代码,大大加快开发时间。
  • 节省,模块本身带存储和控制IC, 所有显示工作模块自己处理,而且是串口连接通信,对主机单片机没有要求;51单片机就可以驱动, 可以节省主板资源。
  • 可靠,因为数据都存储显示模块中避免了数据传输时被干扰,在强干扰坏境下也可正常工作。

4. 智能显示模块有哪些功能?
  • 支持十多种常用控件,如数字控件、字符串控件、进度条控件、触摸控件、曲线控件等等。
  • 组态式的界面发开方式,功能丰富、简单易用。
  • 内置稳定可靠RTOS小系统,图像显示及触摸操作模块自主处理。
  • 内置256MB flash数据存储空间,可存储1000幅界面。
  • 标准RS-232C/UART通信接口用于同客户主机通信。
  • 标准Mini USB接口用于下载/更新界面。
  • 宽电压供电6V-26V。
  • 可靠的通信指令封包。
  • 所有要显示图像数据提前预存在模块内, 发命令可直接调用显示。

5. 智能显示模块支持哪些通信接口?
  • 支持RS232、UART、RS485、网口(RJ45)

6. 智能显示模块怎么和主机通信?
  • 主机只需通过串口(RS232、UART、RS485、RJ45网口)与智能显示模块连接,传送简单数值和文本信息即可。依据协议如“TOPWAY”,“Modbus”的规则进行通信。

7. 智能显示模块配套的界面开发工具怎么获取?
  • 可以在官网下载或联系我们获取。

8. 怎么把显示工程下载到智能显示模块中?
有3种下载方式可以选择:
(1)方式1:通过开发工具一键下载,屏先通过USB线连接电脑,开发工具中点 菜单栏——工具——下载即可。
(2)方式2:用量产工具下载。(量产工具可以免费获取)
  • 编译:开发工具中菜单栏——工具——编译,编译完成后会输出一个THMT和FONT文件夹。
  • 下载:量产工具中选择THMT和FONT,屏连接电脑后量产工具会自动识别并下载。
(3)方式3:用U盘下载
  • 编译:开发工具中菜单工具编译,编译完成后会输出一个IMG文件夹。
  • 拷贝到U盘:把IMG文件夹下的所有文件拷贝到U盘根目录。
  • 更新:通过OTG线缆把屏和U盘连接,连接后给屏供电,屏会自动识别并更新工程。

9. 智能显示模块Flash存储空间有多大?
  • 有256MB Flash空间用于存储显示工程。

10. 智能显示模块可以存储多少个画面?
  • 最大可以存储1000个画面。背景图资源可根据模块分辨率大小计算存储数量,以7寸模块为例,最多可以导入背景图330张左右 页面可重复利用背景图,ID范围“0~999”。

11.智能显示模块可以实现中英文界面显示吗?
可以,两种方法:
  • (1)显示模块可以存储10套显示工程。我们可以做一套英文显示工程和中文显示工程,都存储在显示模块中,中英文切换时主机发送指令可以切换对应的显示工程。
  • (2)因为显示模块支持存储1000个画面,我们也可以在一个显示工程中创建中文页面和英文页面。

12.智能显示模块带字库吗?
  • 模块默认带有ASCII字库和中文字库(GB2312),若需要更多字库可以通过开发工具生成。电脑支持的字体都可以通过开发工具生成为点阵字库来使用。

13.智能显示模块支持哪些国家的字库?
  • 常用的字库基本都支持,如中文、日文、韩文、俄语、泰语、希腊语、土耳其语、阿拉伯语、葡萄牙语、拉丁语...等等21个国家字库码。

14.智能显示模块支持脚本语言吗?
  • 支持LUA脚本语言(LUA脚本语言可以实现运算、复杂的逻辑判断和数据处理),我们可以提前把写好的脚本存储显示模块中,显示模块运行时候会自动执行处理。

15.智能显示模块的串口可以和单片机串口直接连接吗?
  • 可以,单片机的串口通常是TTL电平,我们选择UART接口的显示模块就可以和单片机的串口直接连接。

16.智能显示模块通信时有CRC数据校验功能吗?
  • 支持CRC16校验。(SGTools系工程设置里支持指令格式选择或Modbus产品)

17.智能显示模块可以设置屏保吗?
  • 可以,开发工具的工程设置窗口中可以设置屏保功能。设置后,当设定的时间内没有触摸或切换画面,屏会自动进入屏保模式。

18.智能显示模块怎么设置加密?
  • 在开发工具中可以给显示工程设置一个密码,  带密码的显示工程存储到显示模块中后显示模块也就被加密了。加密后显示模块再连接电脑,电脑无法识别到显示模块的存储器,更无法读取里面的显示工程数据。
          开发工具:“工程资源”下的 “USB访问锁”栏上右击鼠标,弹出的菜单上点 设置密码”即可给屏加密。(注:加密后若用电脑下载显示工程需提前通过串口给显示模块发送正确的密码来解密)

19.智能显示模块支持触摸吗?
  • 有支持触摸的产品型号,有电容触摸和电阻触摸可选择。

20.智能显示模块怎么显示实时变化的参数?
  • 单片机通过串口往模块的寄存器中实时写入数据即可,寄存器数据有变化时控件会自动刷新并实时显示出来。

21.智能显示模块刷新数据时需要清屏吗?
  • 不需要,与传统单色液晶模块不同,智能显示模块所有的显示画面都是以页面和控件为单位,页面切换和文本的刷新都是模块自己处理,不要单片机再去清屏。

22.有没有显示视角更宽的智能显示模块?
  • 智能显示模块有全视角的版本。

23.类似51单片机可以能驱动智能显示模块吗?
  • 完全可以驱动, 因为屏上需要显示界面已存储模块的Flash中(如,图片、字库等),单片机只需要通过串口发送简单的指令就可以了,所有的显示处理完全由屏本身完成。大大降低了对单片机要求。

24.智能显示模块支持modbus协议吗?
  • 支持modbus(Master) 和 modbus(Slave)两种模式。

25.智能显示模块可以和PLC连接吗
  • PLC一般用于工业控制,通常是RS485接口MODBUS协议,智能显示模块部分型号支持RS485接口和MODBUS协议,需要在GTools工具中做简单配置就可以连接。

26.智能显示模块有做哪些认证及可靠性测试?
  • 产品做过EMC、CE测试和相关认证。

27.智能显示模块可以多少伏供电?
  • 常见的供电电压都支持,5V、12V、24V等, 具体供电电压参考每个型号的用户手册。

28.一个智能显示模块中可以存多少个显示工程?
  • 可以存储10个显示工程。(使用指令“0xE1”可以对模块中存在的工程进行切换)

29.我是用户, 在使用中碰到问题怎么办?
  • 我们有专业技术支持团队,可以和用户一起解决使用过程中碰到的任何问题。

30.智能显示模块支持哪些波特率?
  • 4800、9600、19200、38400、57600、115200。

31.智能显示模块怎么设置波特率?
  • 在开发工具中工程设置窗口可以设置波特率。
          (开发工具:菜单栏->工具->工程设置, 弹出的窗口中在波特率栏选择合适的波特率参数)。

32.智能显示模块的串口和主机串口怎么接线?
  • 显示模块的RX接主机的TX, 屏的TX接主机的RX. (需要连接地线)。

33.主机通过指令往寄存器写数据,一条指令可以写多少个寄存器的数据?
  • 一条写寄存器指令一次可以写255个寄存器的数据。

34.智能显示模块通信时两条命令之间需要加延时吗?
  • 不需要, 显示模块有256KByte指令缓冲区,所有指令都会进入缓冲区,然后被一条条执行。完全不用担心丢指令问题。

35.智能显示模块RTS引脚有什么作用?
  • RTS引脚是忙信号引脚,当屏的指令缓冲区满时会置RTS引脚为高电平。此时主机需要暂停一下给屏发送指令,否则指令会丢失。

36.智能显示模块为什么接收命令后没有反应?
可能有以下原因:
  • 波特率不正确(主机和智能显示模块波特率要设置相同)。
  • 指令不正确。 (主机发给显示模块指令必须是十六进制格式、指令帧格式也要符合格式要求)
  • 串口连线,TX接RX, RX接TX,注意串口与电源的地线是连通的。
  • 串口电平,Uart电平与232电平混用。
  • 使用SecureCRT测试时发送的数据一般都是ASCII字符串,不是16进制,不推荐使用CRT串口测试。

37.智能显示模块串口连接后单片机收到的命令是乱的是什么原因?
  • 可能是显示模块的波特率和单片机的波特率不一致导致,可以在显示工程中修改显示模块波特率或者修改单片机的波特率和显示模块波特率一致。电平不一致时接收数据是乱码。

38.智能显示模块触摸后可以发指令给主机吗?
  • 可以, 触摸键控件可以设置按下后给主机发送一条命令。

39.智能显示模块怎么创建画面?
  • 需要在开发工具中新建画面:开发工具:“工程资源”下的 “页面”栏上右击鼠标,弹出的菜单上点“新建页面”。

40.智能显示模块有多个画面时怎么切换到另一个画面?
  • 可通过主机给显示模块发送切换画面指令来更改画面或者通过触摸键控件切换画面。(触摸键控件需要在显示工程中提前设定好触摸后要切换到哪个画面)

41.智能显示模块可以滑动触摸吗?
  • 电容触摸屏版本的显示模块可以支持2点滑动触摸。通过触摸键控件可以很简单的实现滑动功能。

42.智能显示模块可以长按触摸吗?
  • 电容触摸屏版本的显示模块支持触摸长按功能,通过触摸键控件可以选择长按功能。

43.智能显示模块怎么判断是按下触摸还是抬起触摸?
  • 触摸键控件可以设置按下响应或抬起响应.  按下和抬起发送的指令码不同。可通过指令码区分。
  • 按下触摸发送的指令:AA  79  XXXX CC 33 C3 3C
  • 按下触摸发送的指令:AA  78  XXXX CC 33 C3 3C

44.智能显示模块支持什么格式的图片?
  • 支持BMP、JPG、PNG, 但建议使用24位BMP图片。(JPG/PNG格式图片导入显示工程时都会转为24位BMP格式,可能会有图像失真)

45.智能显示模块支持掉电保持数据吗?
  • 模块专门提供了256KByte Flash空间可以供用户通过串口指令读写, 并且该空间的数据掉电后还存在。使用“0x91”和“0x90”可以对Flash中的数据进行读写操作,具体使用说明参考用户手册

46.智能显示模块怎么校准触摸屏?
  • 有两种校准方法:
         (1)主机通过串口发送触摸屏校准指令,显示模块会进入校准画面。          (2)长按显示模块的右上角区域再上电,显示模块会进入校准画面。

47.智能显示模块可以存储和读取任意格式文件吗
  • 可以,文件需要提前存储到显示工程中,下载工程时会随工程一起存储在显示模块中。存储到显示模块中的文件,可以通过指令读取一个或多个字节数据。

48.智能显示模块加密后怎么解除加密?
  • 主机需通过串口给智能显示模块发送正确的密码指令才能解密。
  • 如果忘记密码只能给显示模块发送格式化指令来清除模块中存储的所有显示工程数据。(注:格式化后存储在模块内的所有数据会被清除)

49.智能显示模块支持显示中文字体吗?
  • 显示模块支持GB2312、GBK、BIG5中文字体编码。控件设置对应编码的中文字库后,主机往控件的寄存器中写入汉字的内码就可以显示出中文汉字。

50.智能显示模块怎么生成新的字体?
  • 开发工具的字库配置窗口, 带有字库生成功能,可以把电脑上支持的任意字体转为点阵字库供我们使用。

51.智能显示模块屏幕亮度可以调节吗?
  • 可以。屏幕的背光亮度可以通过主机发送指令调节;在开发工具中也可以设置默认背光亮度。

52.智能显示模块进入屏保后怎么唤醒?
  • 画面有切换时或者屏幕被触摸时(显示模块带触摸屏) 会被唤醒。

53.智能显示模块是否可以把屏竖起来显示?
  • 可以。在创建显示工程时,需要先选择竖屏显示模式(90度或270度)。

54.智能显示模块可以远程更新显示工程中的图片吗?
  • 可以。带网口的显示模块可以远程更新工程中的图片和整个显示工程。

55.智能显示模块支持会图形(点、线、圆、矩形等)吗?
  • 支持。可以通过会图标控件实现。

56.智能显示模块运行时可以改变字体颜色吗?
  • 可以,控件的“前景色VP”属性用来设置新的字体颜色。指令0x7E可以用以修改任意界面的数字控件和字符串控件的前景色。

57.智能显示模块有可以实现光标显示吗?
  • 可以。通过绘图板控件实现光标显示功能,绘图板控件支持在屏幕任意坐标位置绘制图形。

58.智能显示模块运行时可以隐藏显示内容吗?
  • 可以。控件的“使能VP”属性设置寄存器后,往寄存器中写0x00可以隐藏控件显示,写0x01控件正常显示。

59.智能显示模块文字可以水平滚动显示吗
  • 可以。电容屏模块开发工具SGTools支持创建滚动字符串控件。

60.智能显示模块可以显示浮点数(小数)吗?
  • 可以。数字控件支持显示整数(有符号整形、无符号整形)和浮点数(小数)。编译成浮点型时,需选择32或64位数字变量支持。

楼主:
更多信息,请持续关注Topway官网 www.topwaydisplay.com,谢谢!

网友A:
这个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