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6xx外设驱动2-delay(寄存器)nulceo144

楼主(2022-11-12):
源文件
#include "bsp_phy.h"

static uint32_t fac_us = 0; // us延时倍乘数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初始化延迟函数
*                                 当使用ucos的时候,此函数会初始化ucos的时钟节拍
*                                 SYSTICK的时钟固定为AHB时钟的1/8
* @param SYSCLK 系统时钟频率
*/
void DelayPhyConfig()
{
        HAL_SYSTICK_CLKSourceConfig(SYSTICK_CLKSOURCE_HCLK); //SysTick频率为HCLK
        fac_us = 216;                                                                                                    //不论是否使用OS,fac_us都需要使用
}

/**
* @brief 延时nus
*
* @param nus 要延时的us数.值不要大于1000us
*/
void DelayPhyUs(uint32_t nus)
{
        uint32_t ticks;
        uint32_t told, tnow, tcnt = 0;
        uint32_t reload = SysTick->LOAD; //LOAD的值
        ticks = nus * fac_us;                                //需要的节拍数
        told = SysTick->VAL;                                //刚进入时的计数器值
        while (1)
        {
                tnow = SysTick->VAL;
                if (tnow != told)
                {
                        if (tnow < told)
                                tcnt += told - tnow; //这里注意一下SYSTICK是一个递减的计数器就可以了.
                        else
                                tcnt += reload - tnow + told;
                        told = tnow;
                        if (tcnt >= ticks)
                                break; //时间超过/等于要延迟的时间,则退出.
                }
        };
}

/**
* @brief 延时nms
*
* @param nms 要延时的ms数
*/
void DelayPhyMs(uint16_t nms)
{
        uint32_t i;
        for (i = 0; i < nms; i++)
                DelayPhyUs(1000);
}

头文件
/*****************************delay************************************/

void DelayPhyConfig(void);
void DelayPhyUs(uint32_t nus);
void DelayPhyMs(uint16_t nms);
/**********************************************************************/

网友A:
让TICK定时器完全自由运行,两次相减(因是向下定时器,用前一次减后一次读到的值),保留24位值,直接判断结果即可

网友B:
STM32有F6系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