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无源蜂鸣器驱动电路

楼主(2022-11-12):
先上图

这是无源蜂鸣器驱动电路,按理说只要一个IO口输出PWM控制即可,它这里的另一个IO那一路电路起的是啥作用啊?D3也没和蜂鸣器并联接起来?
请教一下各位大佬,谢谢啦。

网友A:
两路信号均为高电平,蜂鸣器才会有电。
这电路设计的目的应该是让PWM一直不停,BEEP_P输出高电平则发声,BEEP_P低电平则关闭,
由于有电容C36,关闭时有一种音量逐渐变小的效果,可能像敲击铃铛发出的声音。
估计就是为了这种特殊效果才整这么复杂。

楼主(点评):
解释的非常到位,懂了。谢谢大佬

网友B:
学废了,挺好的贴

网友C:
BEEP_P 是老板

BEEP_PWM是工程师

工程师下面干活

老板高高在上一剑封喉

网友D:
估计是为了音效……

网友E:
举例说吧,我们平时设置闹钟,有的手机的闹钟声音是可以慢慢变大的,以便从睡眠中慢慢清醒而不是突然的一个大大声音可能造成惊吓。
BEEP_P就是楼上说的老板,控制蜂鸣器开启,C36慢慢充电,Q1的导通电流也就慢慢上升直至完全饱和控制蜂鸣器的响声慢慢变大,BEEP_PWM则提供不同的音频声(类似我们调不同的手机铃声)。当然喽,BEEP_P关断时也有一个C36放电的过程声音慢慢减小。   所以用C36也可以说是和弦音了。

网友E:
其实这里BEEP_P如果是采用ADC输出斜坡电压也可以不要C36相关元件,就是比较麻烦ADC成本高一点。当然喽如果BEEP_PWM本身输出的是既可以调幅度又可以调频的信号更好,直接上面的Q1相关电路都可以去掉了。

网友F:
这应该是比较古早的蜂鸣器驱动电路。可能那时候单片机资源没有现在的单片机那么丰富。所以用硬件去实现一些特定效果。其实用一个三级管控制蜂鸣器就行了,调节PWM占空比也能实现一定程度的音量变化。。另外,这个电路,建议蜂鸣器两个引脚之间加续流二极管,免得蜂鸣器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