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山论剑] 【转载】详解单片机的内存分配

楼主(2022-11-12):
对于初学者而言,对单片机的内存分配往往最让人头疼,很多人学了单片机几年 都不知道单片机内部的内存使用情况是如何分配的。要了解 ROM(flash)、RAM(sram)启动,首先 需要对 链接器 Linker 如何分配内存有一定的了解。
通常,对于栈生长方向向下的单片机,其内存一般模型是:

一个进程运行时,所占用的内存,可以分为如下几个部分:
1、栈区(stack):由编译器自动分配释放,存放函数的参数值,局部变量的值等。2、堆区(heap):一般由程序员分配释放,若程序员不释放,程序结束时可能由OS释放。3、全局变量、静态变量:初始化的全局变量和静态变量放在一块区域,未初始化的全局变量和和未初始化的静态变量在相邻的的另一块区域。程序结束后由系统自动释放。4、文字常量:常量字符串就是放在这里的。这些数据是只读的,分配在RO-data(只读数据存储区),则被包含在flash中,程序结束后由系统自动释放5、程序代码(code):存放函数体的二进制代码。同时,单片机内存被总分为flash(rom)和sram(ram),flash里面的数据掉电可保存,sram中的数据掉电就丢失,sram的执行速度要快于flash,flash容量大于sram上方的最低内存地址,最高地址,都是在flash和sram中我们正常下载程序都是下载存储进flash里面,这也是为什么断电可保存的原因单片机的程序存储分为code(代码存储区)、RO-data(只读数据存储区)、RW-data(读写数据存储区) 和 ZI-data(零初始化数据区)
  • Flash 存储 code和RO-data
  • Sram 存储 RW-data 和ZI-data

在使用MDK编译时可以看到

Code为程序代码部分 = 程序代码区(code)

RO-data 表示 程序定义的常量 = 文字常量区RW-data 表示 已初始化的全局变量 = 栈区(stack)堆区(heap)全局区(静态区)(static)ZI-data 表示 未初始化的全局变量

网友A:
单片机的存储器可以划分为几个空间

网友B:
内部RAM如何分配的?

网友C:
单片机中的rom和ram是怎么分配的

网友D:
单片机如何执行代码命令,单片MCU内存如何分配

网友E:
学习了,以前一直分不清堆和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