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AT32F435 CMSIS-DAP 下载报错无法访问 DEMCR、DHCSR 寄存器,怎么解决?

楼主(2022-11-12):
能连上内核,说明调试器连接正确。。

但点下载报错。。下面报错无法访问 DEMCR、DHCSR 寄存器

网友A:
外部晶振是多少MHz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部晶振是多少MHz呢?

8M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部晶振是多少MHz呢?

用的这个板子:https://oshwhub.com/XIVN1987/stm32rcv2

网友A:
这怕不行哦    AT32F435 和STM32F103 出PIN不同吧。AT32F435的对标的是STM32F446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怕不行哦    AT32F435 和STM32F103 出PIN不同吧。AT32F435的对标的是STM32F446

我对过了,,只有31、47引脚不同,,这两个引脚作用如下:
STM32F103RC:GND引脚
STM32F405RG:CAP引脚,接电容
AT32F435RG:GPIO引脚

我PCB上这两个引脚接的是两个电阻焊盘,,根据实际情况接0欧电阻、2.2uF电容、或拆掉不接。。

我的AT32板子上这两个焊盘是悬空的,,没有问题。。

楼主:
找到下载方法了:按住复位键,,Keil中点下载,,立即释放按键即可成功下载。。

我猜测原因是:下载程序的时候调试器需要复位芯片,,我的板载DAPLink是通过 SCB->AIRCR.SYSRESETREQ 复位芯片的,,估计AT32F435不支持软件复位,,必须调试器通过一个引脚发出一个复位脉冲到AT32F435的复位引脚上执行硬件复位才行。。

之前用的芯片都支持 SCB->AIRCR.SYSRESETREQ 软件复位,,所以画板子的时候就没连硬件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