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山论剑] 【转载】为什么C语言执行效率高,运行快?

楼主(2022-11-12):
简述

都说C语言编写的程序执行效率比较高,那么到底高在哪里,我们一块来学习学习。

C语言由来

C语言源自于BCPL、B两种语言。

BCPL语言以及代码

1967年,剑桥大学的马丁·理察德(Martin Richards)以CPL编程语言为基础,发明了BCPL(Basic Combined Pogramming Language)编程语言。

我们在看一个用BCPL语言编写的计算阶乘的功能,代码如下:

view plaincopy to clipboardprint?

  • GET "libhdr"
  • LET start() = VALOF
  • { FOR i = 1 TO 5 DO writef("fact(%n) = %i4*n", i, fact(i))
  •   RESULTIS 0
  • }
  • AND fact(n) = n=0 -> 1, n*fact(n-1)

GET "libhdr"是包含标准库,LET start() = VALOF是程序运行时要调用的第一个函数。空括号()表示函数不需要任何参数,VALOF表示函数有返回值。

FOR i = 1 TO 5 DO是一个从1到5的循环。writef是字符格式化字符串函数,用来输出将i替换%n、fact(i)替换%i4格式化之后的字符串。*n表示换行,RESULTIS 0是返回值,用来告诉系统函数执行成功。

AND fact(n) =介绍了函数fact的定义,通过接受一个参数来实现n的阶乘。

n=0 -> 1, n*fact(n-1)则是阶乘的实现,当n等于0时候,返回1(0的阶乘是1),当n不等于0的时候则返回n*fact(n-1),

AND原文是下面这样说的,如下:

The word AND causes fact to available to the previously defined function

我的个人理解是支持嵌套,那么你认为呢?

当上述功能执行后将会在终端有如下输出:

view plaincopy to clipboardprint?

  • fact(1) =   1
  • fact(2) =   2
  • fact(3) =   6
  • fact(4) =  24
  • fact(5) = 120

B语言以及代码

肯·汤普逊(Ken Thompson)简称“ken”,在贝尔实验室工作期间设计和实现了Unix操作系统。他基于BCPL创造了B语言。

同样的,我们来看一个用B语言实现进制转换功能。输入一个n转换为b进制,其中b在2和10之间。

view plaincopy to clipboardprint?

  • /* The following function will print a non-negative number, n, to
  •   the base b, where 2<=b<=10,  This routine uses the fact that
  •   in the ANSCII character set, the digits O to 9 have sequential
  •   code values.  */
  •
  • printn(n,b) {
  • extrn putchar;
  • auto a;
  •
  • if(a=n/b) /* assignment, not test for equality */
  •   printn(a, b); /* recursive */
  • putchar(n%b + '0');
  • }

C语言

在1972年,美国贝尔实验室的丹尼斯·里奇(D.M.Ritchie)在B语言的基础上设计出了新的言,他取BCPL的第二个字母作为这种语言的名字,这就是C语言的由来。

以下是用C语言实现的进制转换功能。

view plaincopy to clipboardprint?

  • #include<stdio.h>
  •
  • void printn(int n, char b) {
  •   char a;
  •   if(a=n/b) {
  •     printn(a, b);
  •   }
  •   putchar(n%b + '0');
  • }
  •
  •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   printn(8, 2);
  •   return 0;
  • }
  •
  • Terminal: 1000

跟B语言非常接近了吧。

编程语言

机器语言是二进制文件,汇编语言是符号语言,再往汇编之上是高级语言。下图是C编写的源文件,经过汇编和链接生成的汇编文件以及二进制文件。

机器语言

机器语言是一种指令集的体系,它是用二进制代码表示的语言,是计算机唯一可以直接识别和执行的语言,它具有计算机可以直接执行、简洁、运算速度快等优点,这是一件十分繁琐的工作。编写程序花费的时间往往是实际运行时间的几十倍或几百倍,而且直观性比较差,容易出错,程序的检查和调试都比较困难。

汇编语言

为了解决机器语言难以理解和**的缺点,于是就出现了汇编语言。用易于理解和**的名称和符号表示机器指令中的操作码。这样用符号代替机器语言的二进制码,就把机器语言变成了汇编语言;于是汇编语言亦称为符号语言。

高级语言

高级语言又主要是相对于汇编语言(机器语言)而言的,它是高度封装了的编程语言;是较接近自然语言和数学公式的编程,基本脱离了机器的硬件系统,用人们更易理解的方式编写程序。

例如java,c,c++,C#,python都是高级语言。

C为何快速

越高级的语言,越人性化,机器负担就重。因为机器帮你处理了常见的问题,需要一些额外开销。而C语言是一门非常干净的语言,相当于裸奔,被设计之初就将速度大于安全之上,它不会检查数组索引是否会越界,不会检查内存是否泄漏,也不会检查指针是否是野指针。

在制定C标准时指出C代码是能够可移植的,但是如果要为了更快的执行效率,可以牺牲可移植性。C完全相信程序员,不会阻止程序员要做的事情。

C语言经过编译优化生成的机器码和和直接写汇编生成的机器码是相当的,所以C非常高效。

网友A:
C语言源自于BCPL、B两种语言。
BCPL语言以及代码

网友B:
它比其它类型的语言更接近硬件,能够直接访问操作内存和进行内存的地址运算。

网友C:
C语言运行效率最高,C语言就是以它的高效而出名,它可以像低级语言一样对地址进行操作,所以效率高。

网友D:
程序设计语言中汇编语言速度最快,c语言效率最高,执行效率高。

网友E:
C语言的执行速度真的那么快吗

网友F:
汇编语言的执行效率高

网友G:
高质量的c代码编译后生成的汇编代码比人工写的 高质量汇编代码效率相差不超过20 所以 c 语言适合编写大型系统

网友H:
优先提高全局效率 只有整个程序的执行效率提高才有意义

网友C:
C语言编写的程序运行速度最快

网友I:
C语言是高级语言,编译后生成可执行程序。它的执行速度一般来说,比要通过解释执行的语言快。但比汇编语言慢。

网友J:
c语言效率比大多数高级语言效率要高

网友K:
这个得看应用场合吧  也不能绝对的这样定义

网友L:
选择一种合适的数据结构很重要,如果在一堆随机存放的数中使用了大量的插入和删除指令,那使用链表要快得多。

网友M:
对于大部分的编译器,使用指针比使用数组生成的代码更短,执行效率更高

网友N:
能够使用字符型(char)定义的变量,就不要使用整型(int)变量来定义;能够使用整型变量定义的变量就不要用长整型(long int),能不使用浮点型(float)变量就不要使用浮点型变量。

网友O:
在定义变量后不要超过变量的作用范围,如果超过变量的范围赋值,C编译器并不报错,但程序运行结果却错了,而且这样的错误很难发现

网友P:
位操作只需一个指令周期即可完成,而大部分的C编译器的“%”运算均是调用子程序来完成,代码长、执行速度慢。

网友Q(2023-01-09):
C语言就是以它的高效而出名,它可以像低级语言一样对地址进行操作,所以效率高。

网友R:
C语言最接近机器语言的。

网友S:
不应该是汇编语言最快的吗?

网友T:
单纯论执行效率,C比Java高。

网友U:
语言效率比大多数高级语言效率要高

网友V:
C语言既可以象汇编一样对内存直接操作,也具有高级语言的易操作性,它编译后的二进制代码非常短小精练

网友W:
编程效率高,对比于其他的来看,C语言速度比较快的

网友X:
这个C语言的编程效率快的。

网友Y:
C语言几乎直接转换为机器语言

网友Z:
汇编语言的效率确实比C语言高

网友AA:
高质量的c代码编译后生成的汇编代码比人工写的 高质量汇编代码效率相差不超过20%

网友AB:
说错了,汇编语言写的执行效率才高。

网友AC:
主要是编码的速度快。

网友AD:
这个C语言贴近于机器语言的。

网友AE(2023-05-21):
C语言经过编译优化生成的机器码和和直接写汇编生成的机器码是相当的,所以快

网友AF(2024-05-08):
它比其他语言更接近硬件,可以直接访问操作存储器和寻址存储器。

网友AG:
C 比大多数高级语言更有效率

网友AH:
C++的执行效率才高吧

网友AI:
用 c 编写的程序运行最快

网友AJ:
C 语言以其高效而著称,它可以像低级语言一样对地址进行操作,因此它是高效的。

网友AK:
C语言只是编写易,效率不是最高的

网友AL:
C 是最接近机器语言的东西。

网友AM:
对于大多数编译器来说,使用指针生成的代码比使用数组生成的代码更短、更有效

网友AN:
语言效率高于大多数高级语言

网友AO(2024-06-07):
C 语言可以像汇编语言一样直接对内存进行操作,也具有易于高级语言操作的特点,其编译的二进制代码非常简洁

网友AK:
不见得是效率最高的

网友AP:
C语言相对于C++语言,不算执行效率高。

网友AQ:
这种 C 语言的编程效率很高。

网友AR:
几乎直接翻译成机器语言

网友AS:
汇编语言确实比 c 语言更有效率

网友AT(2024-09-05):
语言效率高于大多数级别语言,

网友AB:
C语言简洁,高效

网友AU(2024-10-09):
应该优先考虑提高整体效率。只有整个程序的执行效率提高了才有意义,

网友AV:
这种c语言的编程效率很快。,

网友AW:
C语言比大多数高级语言更有效,

网友AX(2024-11-09):
编译后生成高质量c代码的效率比手工编写高不超过20%。

网友AY:
错了,只有汇编语言编写才有效率。

网友AQ(2025-01-01):
对于大多数编译器来说,使用指针比使用数组更短更有效。

网友AO:
c语言以高效著称。它可以像低级语言一样对地址进行操作,因此是高效的。

网友AN:
C语言编译优化后生成的机器码相当于直接写汇编生成的机器码,所以速度快。

网友AR:
c语言可以像汇编一样直接在内存上操作,而且还具有高级语言的易操作性。它编译的二进制代码非常简短和简洁。

网友AZ:
这种c语言接近机器语言。,

网友BA:
这种c语言在编程方面效率很高。

网友BB(2025-02-09):
汇编语言确实比c语言效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