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分享几个嵌入式C中的实用技巧

楼主(2022-11-12):
本次给大家分享几个嵌入式C中的实用技巧。

1、动态绑定、回调函数

回调函数可以达到动态绑定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层与层之间的耦合。关于回调函数,之前已经有写过一篇:C语言、嵌入式重点知识:回调函数。可能很多初学的小伙伴可能还不理解回调函数,可以借助下图来理解:

一般函数调用的顺序都是上层函数(调用者)调用下层函数(被调用者)。而通过上图我们可以看到下层模块的函数2调用了上层模块的函数3,这个调用过程与一般的调用过程相反,这个过程叫做回调,这里上层模块的函数3就是回调函数。回调函数的表现形式是函数指针。

C库stdlib.h中带有一个排序函数:qsort函数。这个排序函数的原型为:

void qsort(void *base, size_t nitems, size_t size, int (*compar)(const void *, const void*));

参数:

  • base-- 指向要排序的数组的第一个元素的指针。
  • nitems-- 由 base 指向的数组中元素的个数。
  • size-- 数组中每个元素的大小,以字节为单位。
  • compar-- 用来比较两个元素的函数,即函数指针(回调函数)。
int compar(const void *p1, const void *p2);

如果compar返回值小于0(< 0),那么p1所指向元素会被排在p2所指向元素的左面;

如果compar返回值等于0(= 0),那么p1所指向元素与p2所指向元素的顺序不确定;

如果compar返回值大于0(> 0),那么p1所指向元素会被排在p2所指向元素的右面。

例子: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t compar_int(const void *p1, const void *p2)
{
return (*((int*)p1) - *((int*)p2));
}

void test_qsort(void)
{
int arr[5] = {8, 5, 10, 1, 100};

printf("排序前:");
for (int i = 0; i < 5; i++)
{
  printf("%d ", arr);
}

qsort((int*)arr, 5, 4, compar_int);

printf("\n排序后:");
for (int i = 0; i < 5; i++)
{
  printf("%d ", arr);
}
}

int main(void)
{
test_qsort();
return 0;
}

编译、运行结果:

以上就是本次的分享,如有错误,欢迎指出,谢谢。这是第一弹,后续还会继续分享更多实际开发中实用的编程小技巧及编程经验。欢迎持续关注。本文只是盘点了一些实用小技巧,并不是说无论什么场景下都要这么用,还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2、使用宏给结构体初始化

如果频繁使用一个结构体的话,使用使用宏来给结构体进行赋值是很方便的一种做法。

例子:#include <stdio.h>

#define  NEW_RECT(length, width)  {(length), (width)}

typedef struct _Rect
{
int length;
int width;
}Rect;

int main(void)
{
Rect rect = NEW_RECT(10, 5);
printf("rect length = %d, width = %d\n", rect.length, rect.width);
return 0;
}
编译、运行结果:

这种方法在RT-Thread的底层gpio驱动中也有见到:

3、结构体内置函数指针

我们常常构造一些结构体来存储数据,然后在一些函数中使用这些结构体。下次不妨把数据与操作数据的函数绑在一起,更清晰明了。

例子:#include <stdio.h>

#define  NEW_RECT(length, width)  {(calc_area), (length), (width)}

typedef struct _Rect
{
int (*calc_area)(struct _Rect *pThis);
int length;
int width;
}Rect;

int calc_area(struct _Rect *pThis)
{
return (pThis->length * pThis->width);
}

int main(void)
{
Rect rect = NEW_RECT(10, 5);
printf("rect length = %d, width = %d\n", rect.length, rect.width);
printf("rect area = %d\n", rect.calc_area(&rect));
return 0;
}
编译、运行结果:

4、使用do{}while(0)封装宏#define DBG_PRINTF(fmt, args...)  \
do\
{\
    printf("<<File:%s  Line:%d  Function:%s>> ", __FILE__, __LINE__, __FUNCTION__);\
    printf(fmt, ##args);\
}while(0)

具体说明可查阅往期文章:

C语言、嵌入式中几个非常实用的宏技巧

5、void*

之前在C语言对象编程第一弹:封装与抽象中有介绍过void*。void*其实我们平时都有接触过,比如:

void *malloc(size_t size) ;
void *memcpy(void *destin, void *source, unsigned n);
......

void *常常用于函数地封装比较多,当然也有用在其它地方,比如在结构体内定义void*类型的私有指针方便扩展结构体。我们平时在封装自己的函数时,也可以多考虑看看有没有必要使用void*使得函数地通用性更强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