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山论剑] 单片机常见的封装形式有哪些?

楼主(2022-11-12):
单片机常见的封装形式有哪些?有没有了解的朋友,麻烦分享下,谢啦

网友A:
单片机常见的封装形式有:DIP(双列直插式封装)、PLCC(特殊引脚芯片封装,要求对应插座)、QFP(四侧引脚扁平封装)、SOP(双列小外形贴片封装)等。

网友B:
做实验时一般选用DIP封装的,如果选用其他封装,用编程器编程时还要配专用的适配器。如果对系统的体积有要求,如遥控器中用的单片机,往往选用QFP和SOP封装的。

网友C:
单片机实质上是一个芯片,封装形式有很多种,例如DIP(Dual In-line Package双列直插式封装)、SOP(Small Out-Line Package小外形封装)、PLCC(Plastic Leaded Chip Carrier带引线的塑料芯片封装)、QFP(Quad Flat Package塑料方型扁平式封装)、PGA(Pin Grid Array package插针网格阵列封装)、BGA(Ball Grid Array Package球栅阵列封装)等。其中,DIP封装的单片机可以在万能板上焊接,其它封装形式的单片机须制作印制电路板(Printed Circuit Board,PCB),PGA和BGA一般用于超大规模芯片封装,单片机用得较少。

网友D:
封装的好坏,将直接影响到芯片自身性能的发挥和与之连接的PCB设计和制造。

网友E:
衡量一个芯片封装技术先进与否的重要指标是,芯片面积与封装面积之比,这个比值越接近1越好。

网友F:
引脚要尽量短以减少延迟,引脚间的距离尽量远,以保证互不干扰,提高性能;
基于散热的要求,封装越薄越好。

网友G:
LQFP,QFN居多,引脚数多了的话,就只有上BGA了。

网友H(2022-12-31):
DIP、PLCC、QFP、SOP等。

网友I:
MCU主要以LQFP和TSSOP为主。

网友J:
常见六种DIP(双列直插式封装)、SOP(小外形封装)、PLCC(带引线的塑料芯片封装)、QFP(塑料方型扁平式封装)、PGA(插针网格阵列封装)、BGA(球栅阵列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