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CAN 通信,发送正常,与电脑工具测试,电脑能收到数据,电脑发送MCU 却收不到数据,最可能是哪里问

楼主(2022-11-12):
CAN 通信,发送正常,与电脑工具测试,电脑能收到数据,电脑发送MCU 却收不到数据,最可能是哪里问

网友A:
CAN通讯接收时需要配置成远程帧。

网友A:
ID号要一致。

网友B:
电脑发送MCU却收不到数据?那你电脑能保证是发正确了么?

网友C:
你的通讯距离是多少啊?

网友D:
按理来说,可能是速率没对上吧

网友E:
可能是有协议指令,或者连接错了吧

网友F:
你看看电脑与单片机的连接线呗,看看连的对不对

网友G:
正常情况应该不会收不到数据的呀,因为你电脑自发自收都能收到数据啊

网友H:
可能是通讯距离,就是线上的功率不够大了,信号衰弱了

网友I:
你电脑收发怎么测试的?采用2can模块?

网友J:
可不可能是你协议没对上,导致电脑发送MCU没收到数据

网友K:
程序贴出来看看吧,或者看看你的通讯部分的逻辑,还有就是通讯距离

网友L:
电脑端这边使用的是can的专用的接收器吗

网友M:
pc端这边如果确定发送数据了  可以看看总线上的波形图

网友N:
可以正常进入can的接收中断函数里边吗

网友O:
接收方和发送方都需要接一个120欧姆的终端电阻

网友P:
可以用示波器看一下波形是否符合波特率和协议的要求

网友Q:
如果另一端是成熟的模块的话  那么考虑单片机程序里边接收部分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R(2022-12-12):
ID号,帧格式是否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