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031硬件除法器 ,HDIV_Div(45000,13) 偶尔会出错,大家遇到过吗

楼主(2022-11-12):
uint CountAvg_Advalue(uint *ADV,uchar Times)
{
    uchar i;
   uint Avg=0;
    uint CountAll=0;
    for(i=0; i<Times; i++) CountAll=CountAll+ADV;                 //统计总数
    //Avg = CountAll/(Times);
    Avg=HDIV_Div(CountAll, Times);                    //使用硬件除法器,求平均值
    return Avg;
}

网友A:
没遇到过,第一次听说这个事情。回头找个板子试试也来发帖。

网友B:
uint CountAll=0;  可能累加後大於 0x8000 後 传入HDIV_Div(int32_t x, int16_t y)
变成负数造成。可改成 uint32_t CountAll=0; 试试看。

网友C:
同意et009的说明,使用者要检查输入的范围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