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工具]
V9 Jlink clone警告消除方法

楼主(2022-11-12):
问题描述:
使用这个V9 Jlink进debug模式会提示克隆警告,并且Run大概一分钟后停止,不能再连续运行。

在网上下到一个压缩包,说明如下:
MDK5.25 支持Jlink V9 的替换文件,将文件解压之后,替换Mdk5.25 安装文件夹内 Segger文件夹内的对应文件,即可使JlinkV9在Mdk5.25下正常工作

由于笔者安装的是MDK5.36,所以就在MDK5.36下测试
找到keil安装目录下的jlink安装地址Segger文件夹:C:\Keil_v5\ARM\Segger这是笔者的路径
复制替换文件进来(建议替换之前先备份)就搞定啦!!!

没搞定的同学,建议把keil关掉后重新复制一遍文件

JLINK V9替换为.part04.rar

JLINK V9替换为.part03.rar

2 MB

JLINK V9替换为.part02.rar

2 MB

JLINK V9替换为.part01.rar

2 MB

网友A:
最新版的MDK会检查是不是克隆版本

网友B(2022-12-20):
SEGGER安装目录下的JLinkARM.dll替换掉MDK安装目录下的./ARM/Segger/JLinkARM.dll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