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下载] NUC970、980可不可以离线下载?

楼主(2022-11-12):
要是可以用什么工具呢?

网友A(2022-12-31):
这你问问技术支持呗,应该就行吧

网友B:
NuWriter的源码从GitHub上抓下来,自己做一个烧写器。

网友C:
我觉得这种MPU应该不能离线下载吧

网友D:
你看看是啥格式的呗,要是bin或者hex的话估计能支持离线下载

网友E:
还没用过,我也想知道是否可以用离线的方式实现下载

网友B:
哈,理解错了,原来你说的烧写固件!可以的,有专门的“烧录器”

网友F:
应该能,当个普通MCU使用呗,但是得有算法才能离线烧录吧

网友G:
如果不考虑加密,可以用spiflash模式启动,spiflash可以先烧录好再贴片。

网友H:
bin或者hex的话可能支持离线下载,你看看

网友I:
应该都有离线烧录器,联系一下官方吧

网友J:
感觉是不行的,问问代理商啥的

网友K:
用的比较少,建议楼主找官方确认一下,一般都有离线烧录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