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高级定时器互补通道可以单独控制吗

楼主(2022-11-12):
想问下,GD32的高级定时器0的互补通道,就是TIMER0_CH0和TIMER0_CH0_ON两通道的PWM输出可以单独控制吗,就是说能单独控制占空比吗,极性无所谓。

楼主:
哦哦好的,谢谢

网友A:
这种互补操作,好像都是成对出现的吧

网友B:
应该不行,占空比应该还是一致的

网友C:
你可以看看他家的产品手册啊,了解一下

网友D:
具体我也没这么弄过,你是想让两个互补通道实现占空比输出不一样的?

网友E:
我觉得不可以,但你可以试试,修改下代码也不费劲

网友F:
这个好像不能噢

网友G:
成对的互补通道是不可以对其中一个通道进行单独控制的

网友H:
不可以单独操作 既然是互补  那么必然成对控制

网友I:
我觉得如果放弃互补的这种模式  就可以单独控制

网友J:
互补信号不可以单独控制一路的占空比使其和另一路占空比不同

网友K:
我觉得除非解除这种互补的关系 否则不可以

网友L:
互补通道的占空比是完全一样的  否则就不存在互补的关系了

网友M(2022-12-21):
互补都是成对的,不能单独操作的吧

网友N:
引用 网友L:
互补通道的占空比是完全一样的  否则就不存在互补的关系了

正解,确实互补通道占空比是一样的

网友O:
成对的互补通道是不可以对其中一个通道进行单独控制的,必须一起控制毕竟是成对的通道

网友P:
还是得结合实际需要吧,如果没有必要的话可以不用互补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