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AB对地电平和AB差分电平的疑问

楼主(2022-11-12):
发送数据时,485的A对地电压在0-5V,B对地电压也在0-5V,AB对地都是正波形,但是AB差分测得的压差是10V,为什么AB的压差不是5V呢?

网友A:
这是个概念问题。

“差分”是这么规定的:
A > B 时表示“正信号”,所以正信号范围是 0~5v;
A < B 时表示“负信号”,所以负信号范围是 -5v ~ 0 。
所以,差分信号的范围是 -5v ~ + 5v,跨度为 10v 。

但 A、B 始终都是正值。

模拟电路也是这样规定的。

网友B:

为什么不先自问一下,自己测试方法是否正确?“发送数据时,485的A对地电压在0-5V,B对地电压也在0-5V”你都测到这样了,怎么能出来10V呢?再重新理一下思路吧~~

网友C:
你拿万用表测的还是示波器?

网友D:
看看总线规范,差分信号200mV左右

200mV那是能够识别的下限,不是实际电平

网友E:
用万用表测的还是示波器?

网友F(2023-01-14):
我们测得的电压叫电势差,与参考电平的选择有关。注意区分参考电位和地电位

测AB的压差你没加终端电阻么?

网友G:
最大压差就是5V,你怎么能测出压差10V?太神奇了。

网友H(2023-03-29):

这货怎么测出10V的,__----___----___
---___----__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