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自带从控制器貌似不能实现

楼主(2022-11-12):
请教大神,设计一个现场主机,插入U盘可以将历史数据存到U盘内,还可以将程序拷到U盘里,更新主机程序。但是查资料,STM32F103自带从控制器,貌似不能实现呀!

网友A:
看楼主的需求:插入U盘可以将历史数据存到U盘内,还可以将程序拷到U盘里

网友B:
我的理解就是U盘的大容量存储类,这个很容因实现的,ST有现成的示例;

网友C:
更新主机程序就是IAP,ST也有例成的,楼主要做的就是将这两个融合起来;

网友D:
这种现场主机在实际的客户现场很常见的。

网友E:
建议楼主下载ST的Cube库,里面有USB的一些类的实现,可以参考。

网友F:
为什么不能直接接到单片机引脚?
如果传感器的供电和单片机的供电是同一个电源,还是不能直连接吗?

网友G:
你这个好复杂啊

网友H:
F1支持USB接口吗

楼主:
STM32F103自带从控制器? USB没这说法。只有device,OTG、HOST。

网友I:
插入U盘可以将历史数据存到U盘内,枚举成存储类就好;

网友J:
还可以将程序拷到U盘里,,更新主机程序 ,一样存储类,合并IAP就好,记得ST有这样的例程。

网友K:
找个带USB控制器的型号

网友A:
对U盘这块一点也不了解啊

网友H:
请问 什么是现场主机啊

网友L:
有些复杂啊

网友A:
用自带的不可以吗

网友M:
可以走曲线救国的办法啊

网友N:
U盘的大容量存储类

网友O:
ST有这样的例程

网友P(2024-11-12):
电阻属于一个普通的元件

网友Q:
板与板(或空板)之间用邮票孔连接

网友R:
当异常过压消失,恢复至高阻态

网友S:
微控制器、数字信号控制器和处理器都具有内部的ESD钳位二极管

网友T:
ESD电压一般超过导通电压

网友U:
模块电源选购灌封材料的时候,需要注意导热系数要能达到电子部件散热的需求,不过粘接能力不太强

网友V:
可能击穿开关器件,

网友W:
如果想要让它正常工作且不会损坏

网友X:
变压器副边同时对负载供电。

网友Q(2025-03-14):
STM32F103 的 USB 只能做 设备模式(Device),不支持 主机模式(Host),所以没法直接读写 U 盘。

网友P:
如果你的项目还没定型,建议直接上 STM32F4 或者 H7,它们自带 USB Host,支持 U 盘读写更方便。

网友V:
你如果一定要用 STM32F103,可以加一个 外部 USB Host 芯片,比如 CH376 或 VNC1L 来支持 U 盘读写。

网友U:
你是想 U 盘 存数据 还是 更新固件?如果只是更新固件,也可以用 UART+Bootloader 方案。

网友T:
如果只是为了支持 U 盘,建议换 STM32F105/107 这些带 USB OTG 的型号,可以实现 USB Host 模式。

网友W:
STM32F103 的 USB 设备模式可以做 U 盘模拟(MSC Device),但不能当 USB 主机来操作 U 盘。

网友X:
你可以考虑用 SD 卡代替 U 盘,F103 可以用 SPI 方式驱动 SD 卡,再用 FatFS 读写文件。

网友S:
你如果只是想拷数据,可以让 上位机 通过串口或者 USB CDC 传输,不一定非要 U 盘。

网友Y:
其实可以用 双 MCU 方案,用 F103 负责核心逻辑,再加个带 USB Host 的 MCU 负责 U 盘管理,比如 F105 或 F407。

网友R:
STM32F103 的 USB 只能模拟 CDC/HID/Mass Storage 设备,主机功能必须靠外部硬件支持。

网友Z:
把U盘插上,历史数据就自动存进U盘,就像存进电脑的文件夹里一样。

网友AA:
现场主机是指一个系统或网络中的核心控制设备,负责协调和指挥其他设备或系统的工作。

网友AB:
可以实现,不过代码编程有点复杂,一两句话说不清。

网友AC:
邮票孔连接方便板间电路连接,确保信号和电源畅通。

网友AD:
供电相同,但引脚电流承受能力不同,仍需隔离或限流。

网友AE:
将程序存U盘更新主机,只需将程序和IAP例程合并,参考ST的示例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