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将一个整型变量写读eeprom操作

楼主(2022-11-12):
将一个整型变量写读eeprom操作

楼主:
就是我有一个整形的变量,要怎么写在eeprom中,用的时候怎么读出来?我用的库函数写的。

网友A:
主要分成以下2个步骤:
             第一步:  用库函数把它写进去。
             第二部:  用库函数把它读出来。

网友B:
楼主网上去找找 操作EEPROM的例程啦,很多很多的。

楼主:
写的时候可以写32个字,也就是4个字节,但是读的时候只能读一个字节,我想知道在读的时候怎么让它产生移位,怎么知道他已经读完了

网友C:
那也就是你是用的EEPROM支持连续写得操作,也就是说你只需要发一次地址后,就立马可以连续写了。

网友D:
既然这个EEPROM支持连续写,它必然是支持连续读操作的,你在读取完一个字节的时候在继续读取数据就行了,EEPROM这颗芯片硬件会自动给地址加1,然后返回这个地址的值

网友E:
取决于你的整形有几个字节

网友F:
最笨的办法就是用union
union {
  int data;
  char byte[4];// 假设你的整形为4bytes
} mydata;
使用时
...
mydata.data = 0x12345678;
eeprom_wr_byte(mydata.byte[0],addr); //写第一个字节 ,剩下的你该明白的

网友B:
你读四个不就行了。放到一个地址里,然后再读一个int。

楼主:
怎么读一个整型?

楼主:
我这边的库都是一次只读一个字节的

网友A:
一次一个字节,读4次不就可以了,每读一个就存到数组里,读完再组合起来

网友G:
写:
int a = 0;
eeprom_write((uint8_t*)&a,4);
读:
int a = 0;
eeprom_read((uint8_t*)&a,4);

楼主:
没明白楼主想要问啥

网友H:
能一个字节一个字节的写?

网友I:
可以单个字节操作?

网友J:
楼主你需要搞清楚32位整形数在内存里是怎么存储的,大端法小端法的概念,怎么用4个8位数拼接成一个32位数

网友K:
额 有现成的例程啊

楼主:
因该是现成的函数

网友A:
要先确定地址吧

网友L:
这个 要存到特定的地址吧

网友M:
可以去看看EEPROM的例程

网友N:
这有现成的例程啊

网友O(2024-05-21):
读也可以读32位整形

网友P(2024-11-12):
脉冲变压器的原/副边相位关系,

网友Q:
有不普通的门道

网友R:
只能处理较小的能量

网友S:
测试结果可能包括输出电压和电流、电压波浪、效率、负载能力等指标

网友T:
电路正常工作

网友U:
灌封前基材外观保持清洁和干燥。将混合好的胶料灌注于需灌封的器件内

网友V:
给瞬间电流提供低阻抗导通路径

网友W:
最典型的应用就是放大电路中的高低音频控制

网友X:
需要设置电压钳位电路予以保护D3、N3构成的回路

网友Y:
需要串联一个限流电阻在其中

网友S(2025-03-14):
STM32F1 没有真正的 EEPROM,需要用 Flash 模拟,你是要存参数还是数据?

网友Q:
你要存的是 int32_t 还是 uint16_t?F1 的 Flash 是 16 位对齐的,写 int32_t 可能要注意地址对齐。

网友X:
你可以用 STM32F1 的 Flash 最后一页 来模拟 EEPROM,存储整型变量完全没问题。

网友W:
ST 官方有 EEPROM 仿真例程,你可以在 STM32CubeF1 里找找,或者参考 EEPROM_Emulation 示例。

网友V:
STM32F1 的 Flash 擦写有次数限制(大概 1 万次),如果是高频存取,建议用 FRAM 或 外部 EEPROM。

网友Y:
试试用 HAL_FLASH_Program() 写数据,地址范围要在 Flash 允许的用户区,别写错了。

网友P:
写入 EEPROM(Flash)之前,先检查 Flash 页是否已擦除,不能直接改写。

网友U:
你是单次存储还是需要频繁更新?如果是频繁更新,建议用 双页轮换 技术,避免 Flash 损耗过快。

网友R:
Flash 读是直接从存储地址取数据,比如 *(uint32_t*)EEPROM_ADDR,你试过这样读取吗?

网友T:
HAL 库有 FLASH_Program_Word() 可以写 32 位整型,读取直接用指针访问 Flash 地址。

网友Z:
Float才是不好处理的,不过在C语言里还是算好处理的

网友AA:
当然可以,一个字节一个字节地写入数据是单片机。

网友AB:
单片机存储数据需要指定地址,最好提前设计。

网友AC:
存入得时候默认是大端还是小端?

网友AD:
连续写操作只需先设定地址,然后直接发送数据即可。

网友AE:
整形大小取决于其数据类型,比如int通常是4字节,long可能是8字节。

网友AF:
每次读取一个字节,存入数组,最后合并字节成完整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