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从存储器到外设还是从存储器到存储器?

楼主(2022-11-12):
想实现一块RAM到FSMC的DMA传输,DMA传输请求由TIM8_TRIG触发,那FSMC是外设还是存储器,我该选择DMA_InitStructure.DMA_DIR是从存储器到外设还是从存储器到存储器?

楼主:
如果我选择从存储器到存储器,那从存储器到存储器的DMA方式不支持循环模式,即传输完成之后要先关闭stream然后重新设置NDTR,然后再是能stream。可是我不希望CPU被经常打断来处理这样的事情,希望这个能运行在循环模式。

网友A:
如果是可以设置DMA_InitStructure.DMA_DIR是从存储器到外设,问题就简单了

楼主:
可以这样设置吗?

网友B:
存储器到存储器。

楼主:
外设到存储器是可以的,而且不需要CPU干预的情况下循环传输。

网友C:
是个传输接口,应该是这样

网友D:
凡是地址固定不变的都算外设.

网友A:
没用过dma这种模式

网友E:
用fsmc就可以好像

网友C:
我没有用过外扩ram 帮楼主顶一个吧

网友F:
fsmc因该算是外设

网友G:
存储器到外设,存储器地址设置为RAM,外设地址设置为FSMC设备的地址,用TIM8支持的DMA通道,循环模式,地址是否自增看你自己的使用需求。

网友D:
不能用存储器到存储器模式,存储器到存储器模式,是不受硬件触发信号控制的,一但使能了通道,DMA立刻传输,不受硬件触发信号控制

网友H:
没用过dma啊

网友I:
是存储器呀

网友J:
fsmc不是外设

网友D:
到底是什么呢

网友K:
外设到存储器是可以的

网友L:
fsmc不是外设的,外设到存储器是可以的而且还不需要CPU干预的情况下进行循环传输。

网友M:
设置DMA_InitStructure.DMA_DIR是从存储器到外设

网友N:
FSMC为外设

网友O:
地址固定不变的都算外设

网友N:
本人的系统,FSMC接一片AD,DMA模式是外设到存储器。

网友K(2024-05-12):
外设到存储器吧

网友P:
**的外围设备是可能的

网友Q(2024-09-21):
PCB也会使电源工作不稳定

网友R:
这些交流电流的峰值有可能是连续输入或输出直流电流的2~5倍

网友S:
让PCB顶层和底层一样,将它们通过一些过孔(或通孔)连接

网友T:
输出滤波电容存储来自输出整流器的高频能量

网友U:
电源中都有一个交流电压最大的节点

网友V:
功率开关管交流电流环路

网友W:
一个地是连接控制集成电路和与之相关的无源器件的地

网友X:
传送交流信号的引线要尽可能短且宽

网友Y:
引线上的电压降比较大

网友Z:
电容工作在额定的纹波电流下